[工仪] 再来一个高贵的SIEMENS西门子TP177B触摸屏

楼主(2024-09-07):
        这个型号的屏有个通病,背光容易坏,显示正常,手上已经有3个背光坏了,想自己动手修一下 ,工具

倒是都有(典型的差生文具多),但是没那技术,特意发上来给大佬们看看从哪里入手?

上图就是背光高压驱动部分,没看到哪里有明显烧坏的,也不懂电路,大佬们说说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
太高端不懂

网友:
我好像还有一个触摸屏在吃灰,也是没显示

网友A:
灯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腻大神都不会啊

网友B:
高贵?我手上还有十几块这玩意

网友:
看着像是灯管的,以前我处理这个故障的办法就是用LED的灯条外加恒流驱动板,把原来的替换掉,也不管原来是怎么坏的了,需要接口的就是调光PWM信号,不要也行,最高亮度就行

网友:
做工蛮规整的

网友:
PCB板做工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灯管没坏,灯管插头都没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贵?我手上还有十几块这玩意

这个好几千,国内的威纶通,昆仑通态等性能和显示效果更好,价格只要几百

网友:
浓浓的德国风,漂亮,不愧是无氧焊接,焊点亮闪闪

网友:
工业用的东西看着是不一样,过保修期了?

网友:
芯片很少坏吧,一般都是查贴片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几千,国内的威纶通,昆仑通态等性能和显示效果更好,价格只要几百 ...

如果便宜就是王道,那不如上一堆按钮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灯管没坏,灯管插头都没高压

和我的问题是一样的,期待你成功好抄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问题是一样的,期待你成功好抄作业

你没看到高人都不支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到高人都不支招吗!!

难为我等小白了

网友:
左上角那个是灯的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