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奇怪的长虹电陶炉功率温控调节故障

楼主(2024-09-07):
去年夏天拼多多买了台长虹牌2200瓦电陶炉,搭配不粘雪平锅用的很惬意。后来发现在做饭的时候经常会发生功率调节(温控)失灵的现象。一开始观察,炉子的小功率(900瓦及以下)加热方式是通过mcu控制可控硅通断电热丝时间长短实现的,中功率(1200瓦及以上)是持续加热的。后来发现中功率加热时,电热丝也会经常的忽明忽暗加热,导致热量不够做饭不给力,以为是炉盘中央的热电偶干的,于是就把它拔掉了,拔掉后以为就好了,可还是会那样,于是又把压在炉盘边上的温控开关也拆了,问题依旧。至此炉内已经没有温度检测器了,到底是哪里的原因呢?

还有就是,当功率调到1400瓦及以上时经常会发生实际炉子正以2200瓦功率工作的现象,即功率调节不管用了。

两个讨厌的故障现象让我已经不喜欢再用它了,望坛友帮我答疑解惑,先谢谢啦~附1张美景送大伙

补充: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电陶炉工作时会干扰厨房照明灯,表现就是灯高频闪烁,闪烁频率随电陶炉功率变化而变化。

网友:
看看触发可控硅的光耦型号, 是不是过0触发的, 会不会是单片机编程的拿着PWM信号就上, 也不管PWM频率多少, 然后过0光耦就打摆子, 不过0 光耦就干扰其他电器

网友A:
控制电路出问题了吧,不拆了看看?

网友B:
拔了热电偶,功率还能受控制吗?

网友C:
这个是触摸的还是按键的

网友D:
可控硅驱动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E:
赶脚还是炉子里面控制的部分有问题,方便的话,拆开拍照让大家看一下,只是文字描述故障,这个比较难搞啊

网友F:
既然都这样了,还不拆开看看,也好帮助找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路出问题了吧,不拆了看看?

我感觉不像,因为我在美的牌电陶炉的评论下也看到过差不多的描述,应该是程序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了热电偶,功率还能受控制吗?

热电偶用来检测炉面温度,当温度到达600度时(好像是,具体温度不记得了)停止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触摸的还是按键的

是触摸的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驱动电路有问题了

或许是,但我感觉应该是程序bu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赶脚还是炉子里面控制的部分有问题,方便的话,拆开拍照让大家看一下,只是文字描述故障,这个比较难搞啊 ...

我感觉不太像啊,因为我在美的牌电陶炉的评论下也看到过差不多的描述,应该是程序bug,或程序是由不下厨房的人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都这样了,还不拆开看看,也好帮助找出毛病。

拆开过三次了,照片没拍,我感觉是程序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开过三次了,照片没拍,我感觉是程序问题。

那是你的感觉而已,要是程序问题那就无解了,所以还得碰碰运气,检查一下控制电路。

网友G:
热电偶复原装好,开盖测一下单片机供可控硅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再来判断单片机是否有问题或程序是否有 bug?

网友:
拆开看看控制部分光说没用

网友:
换个可控硅试试(多涂点硅酯)

网友:
可控硅驱动控制功率,不如多星电炒锅用的普通三挡位加热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的感觉而已,要是程序问题那就无解了,所以还得碰碰运气,检查一下控制电路。 ...

嗯 改天我再拆开看看,好好研究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电偶复原装好,开盖测一下单片机供可控硅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再来判断单片机是否有问题或程序是否有 bug ...

好的老哥,下次拆开的时候我好好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