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几款WINCE导航仪(凌途/掌航/e路航)

楼主(2024-09-07):
      闲着怀旧复古心情玩玩,在闲&鱼上分别先后淘了四个不同型号的,平均每台花15元包含邮费,其内部电路板有八九成都是相似的。

      第一台是正常的内自带多频测探雷达功能,换了电池后发现充电异常是没接温控线换改三线带温控电池,反复装机时大意造成电池正极与屏蔽导胶短路挂了,现象是不亮有声音。

      再入手一台第二台是九成新包装箱配件全的,电池挂了换后不启动亮屏,拆解用热风枪加热尽然正常了,但第二天又岀现功能异常死机等,再用热风枪加热又正常,反复几次故障不定,在反复拆装时结果一不小心压裂屏幕,同第一台互换屏幕后又不亮了。

      再战第三台,也是九成新包装箱配件全的,还是电池挂了,换电池后发现充电电路有问题,表现使用外接电源机内充满电的电池也同时在放电,加个小小充电模块解决了。

     再战第四台,发现屏幕上有一条线好不影响使用,也换了电池。

可惜地图升级服务都停了…

网友:
想当年这些是上千块的

网友:
有段时间,WINCE系统的导航仪很流行

网友:
平均每台花15元包含邮费,这么便宜????

网友:
这是什么主控什么方案的啊

网友:
哪里买的  这么便宜啊

网友A:
现在电车都标配了大屏幕中控主机,集成了导航、行车记录、车辆信息于一身!

网友:
winCE要授权才能使用的,这些货当年也算是妥妥的高科技

网友:
地图格式应该没怎么变,可以去找找怎么制作地图。
如果自己写winCE程序也能复活。直接进入CE桌面。

网友:
反正也不贵,买来拆着玩也不亏本

网友:
电路板都挺小的

网友:
当年的高价货

网友:
当年3、4百块钱就能买一个,我买过二个,都是用的“道道通”的地图,都是5寸屏,用“凯立德”地图的贵点。现在家里的Q5L有大屏导航,但我还是喜欢用手机上的高德,我自己的别克没有大屏导航,只能用手机上的高德:志玲与您相伴……

网友:
值得去怀旧。

网友:
我那个e路航只剩下喇叭还是好 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车都标配了大屏幕中控主机,集成了导航、行车记录、车辆信息于一身!
...

还有个重要功能,厂家可以远程控制。

网友:
现在还有什么利用价值么 抽屉里还扔着俩 没啥用就扔了

网友:
手里还有二个吃灰中,一个带数字电视接收功能,现在已经没信号了。

网友:
想起曾经的导航仪。路路通,凯立德,

网友:
关键是地图难找了,当年有个折腾网,都是折腾地图呢,现在在线地图多爽,大数据,路况实时更新!所以它就没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