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净水机四面阀,并试验

楼主(2024-09-07):
这个阀门相当于电路上的联动,一路关水压力大的话,同时切断另一路.

外表看起来,一路是直通的,一路是拐了弯的,先看直接的这边,其实是个三通.
这个就是直通的那一面:

下面就是膜结构,两片黑膜,上面一片承接来自上路的水压,中间一个传动,下面的膜片负责关断水.

有同学说画一个图:原理,当A通水到B正常通水时,膜片受力小,CD向可以正常通水;比如B端关闭,此时膜片受水压,中间有传导,下面的膜片就会关断CD的水流.

注意
我今天试了,如果纯水这边压力过小,就算关了净水,它的压力不足以关闭废水.如果压力太大,比如,用进水来控制废水,进水压力大了,废水这边直接不能出水.
我今天试验1: PP棉+活性炭+PP棉+超滤+RO膜,在这样一个系统里,用纯水压力来控制废水,它就控制不了.关闭纯水后,废水不关,试验十多次,偶尔有一次能关.
试验2:跳过超滤膜,(超滤从系统中减出来)这样纯水压力稍大一丁点,纯水开关关闭后,废水延时差不多半分钟关闭,反复试验十来次,证明可行.
试验3:用进水来控制废水,双面阀一边接进水管,一边接废水管,废水管直接不能出水!把AB端调整到超后面,废水也不能出水.也就是AB端压力过大,直接顶死了CD.
也就是说这个阀有压力局限,至于多少到多少可用,我没有条件试验,或者厂家有参数.

网友:
画个原理图更能加深理解

网友A:
第一次见,没看懂起什么作用呢,什么样的净水器上会用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没看懂起什么作用呢,什么样的净水器上会用到它

无电的净水器上用,有电的是用电控制的.
比如纯水关闭,压力增大,它就可以自动关掉废水.这样可以在不关总阀门的情况下把废水也断开.

网友B:
我拆的净水机里没看到有这个,有个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的净水机里没看到有这个,有个单向阀

有电的是用水流开关控制的,叫水流开关,断电就闭合,切断了水路,废水管不会漏水出来.
这个是无电的用的,关纯水,同时切断废水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电的净水器上用,有电的是用电控制的.
比如纯水关闭,压力增大,它就可以自动关掉废水.这样可以在不 ...

这样解释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电的净水器上用,有电的是用电控制的.
比如纯水关闭,压力增大,它就可以自动关掉废水.这样可以在不 ...

总阀成了摆设。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阀成了摆设。

总阀在净水器前面,一般装在台下,或者手不方便操作的地方,有了这个阀,放水时只打开净水龙头就可以用水,关了净水龙头废水同时关闭,方便多了.
不过,装的时候要试验,并定期检查能不能关闭废水.我今天试了,如果纯水这边压力过小,就算关了净水,它的压力不足以关闭废水.如果压力太大,比如,用进水来控制水,压力大了,废水这边直接不能出水.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捡到过一个,以为真的坏了,就扔垃圾筒处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阀在净水器前面,一般装在台下,或者手不方便操作的地方,有了这个阀,放水时只打开净水龙头就可以用水 ...

这是一种奇特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电的净水器上用,有电的是用电控制的.
比如纯水关闭,压力增大,它就可以自动关掉废水.这样可以在不 ...

感谢解答,无电的RO机?那对水压要求很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电的是用水流开关控制的,叫水流开关,断电就闭合,切断了水路,废水管不会漏水出来.
这个是无电的用 ...

那不是水流开关,那是压力开关,有低压开关和高压开关。

网友:
我也拆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337&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解答,无电的RO机?那对水压要求很高吧

没有压力表,不好说具体数,我家乡镇自来水,家在五楼,可以用.而且还是125G的旧膜,如果换个400G以上的更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水流开关,那是压力开关,有低压开关和高压开关。

除了低压开关与高压开关之外,还有一个开关叫进水电磁阀。断电这个阀门断开,保证里面的水不出来,也不能进空气。
低压开关是进有进水水压才闭合,保证泵不干烧。
高压开关是压力大了断开停机,以实现关净水龙头或储水桶压力够了自动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