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板是高级音响底板?

楼主(2024-09-07):
找朋友要几个功放管,他扔过来这样一块板子。三极管是东芝的TTC0002TTA0002,一共九对,弄什么好呢?

网友:
这螺丝,加元件排布,这个应该是进口机器的后级

网友:
东芝对管,挺不错的。

网友:
电流放大板,跑下电路图,配个电压放大级和推动级就能用了

网友:
紫铜螺丝啊,

网友:
是进口机的风格

网友:
查一下是什么机器上的,看看有没有坏管子,都是好的话发大财了

网友:
一般的大路货产品

网友:
这布局一看就是国产的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假管子

网友:
不要看见黄的就是黄金,得拿吸铁石验明真身才是。没有用紫铜做螺丝的,有也是黄铜,紫铜太软了,根本上不紧

网友:
这得先查清管子的参数,才能决定在那儿用,这型号不多见。

网友:
这玩意天冷了能当电暖气

网友:
试没有,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镀的,很多机器螺丝都这样,防止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