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拆个子凭母贵的背锅侠多路输出电源

楼主(2024-09-07):
厂里一台广数系统的机床出现故障,经驻厂维修工简单了解后,联系了广数系统售后,寄过去检查并报价;对方报价400元修好,厂里领导追询故障源,被对方以电源损坏搪塞;厂领导抱怨换个电源就收400大洋,如是慌称不修了,让寄回;回来后厂领导叫人买了个一样的电源换上,结果故障依旧……
被广数售后忽悠了……
如是再次发给广数售后,结果报价成800了……领导没法,强忍着同意售后维修……
……
……
后来,这换下的电源就被仓库遗弃了,如是我就成了垃圾处理工,拆吧

本来还真以为售后说的电源有问题,打算练练我二把刀的维修技术,结果上电后所有输出一切正常,那就只能拆着看一眼喽……

楼主:
想不到真是子凭母贵呢……

网友A:
看了帖子,这种电源如果真的坏了能不能买4组电源单独供电?
看输出就5V  12V  -12v  24v
可行不,现在看帖标题先要吸引人

网友:
难道电源是好的,故障在别的地方?

网友A:
再问楼主,电源没坏,厂家报价800这个时候好像有“故事”了
厂家说坏了,你测试没坏,换新没坏,那就是后面其他地方或者是厂家“软保护”
你们有驻厂的“厂家人”?关系要搞好在询价敢报1000多吧,这才叫厂家!
应该先买电源测试再回复厂家的。

网友:
老板都是捡芝麻丢西瓜...

二○二四年九月七日

网友:
机床的电源用料都不含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楼主,电源没坏,厂家报价800这个时候好像有“故事”了
厂家说坏了,你测试没坏,换新没坏,那就是后面 ...

一般售后是不会透露真正故障点的,只是碍于领导的再三问询,也就随口一说而已,至于为何第二次报价翻倍,原因社会人都知道;你真要他们给原因,他们的理由也多的是,所以明白人都知道,既然第二次再托人维修只有吃哑巴亏,有苦自己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帖子,这种电源如果真的坏了能不能买4组电源单独供电?
看输出就5V  12V  -12v  24v
可行不,现在看 ...

不用买4组,买个代用同样4组输出的非称原厂的也就几十大洋

网友:
这个领导?偷鸡不着蚀把米

网友:
没办法啊,不然怎么赚钱,这行为只是自我保护。但是现在一些产品搞时间锁,逻辑锁,甚至远程控制设备调整状态就恶心了。

网友:
套路这么深啊……

网友:
报价400真要是换个新电源还是比较良心的

网友:
下回拆机床。

网友:
输出正常可不代表负载正常啊       得满载测试几个小时正常才是没问题

网友:
有的电源不接负载测量输出的确是正常的,一接负荷干别的就出现无输出故障,可以如此辨别一下是不是有此问题

网友A:
关键是这个怎么修好的,电源没坏,换哪里弄好的想知道
还有楼主说不用买4组有代用,我知道能代用,就是不知道多组电源坏了用多组单独供电行不行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这个怎么修好的,电源没坏,换哪里弄好的想知道
还有楼主说不用买4组有代用,我知道能代用,就是不知 ...

行业机密,你知道就泄密了。

网友:
一个真实的故事。

网友:
被厂家给套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