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不得便宜,买了个铁塔电池,关于电压的疑问请教大神

楼主(2024-09-07):
      无聊在某宝上闲逛,突然见到有一家卖铁塔的磷酸铁锂6020电池,足容,送充电器,转接线,还包邮,才两百多块钱,手一热就下单了,发货前卖家联系,锂电池充电器要40元,拍下的这个价格只能给一个电池,按照穷折腾的思路,果断拒绝加钱,过几天真的发货了,德邦快递,广东发广西,两天就到了。

     因为还上班,快递送到没人在家,就放一楼了,下班回到家再搬回家,一测试无输出,接上改造的充电器也拒充。联系卖家,说是打开上盖把采集线、B-、纽扣电池断开半个小时后再接上,还是一个老样子,没办法,给加技术员微信,技术员看图片说保护板的蓝牙功能还有(之前说是没有的),微信小程序连接,发现是电芯低温保护,温度竟然显示为-51°,健康度还有90%,相当于还有容量18Ah,售后叫我淘宝买一个USB转485的线再联系他。
     还是等两天,数据线到了当地,因为漏接电话,快递员又拿回去了,他自己备注的次日派送也没有做到,闲着无聊,量了一下从下面电芯上来的两个热敏电阻,发现一路有10K,一路无穷大,问售后是不是热敏电阻的问题,说不是这个问题,等数据线到了改一下里面设置就行,我有点不相信,找了个10K的热敏电阻焊上,拔插采集线、B-、纽扣电池,温度显示正常,这个电池的充放电就恢复正常了,并告知对方这个事情,第二天数据线到了,接好线打开上位机,联系售后具体操作,预先以为还有其他参数要调整,想不到居然是叫我关闭温度检测,感觉不在一个频道,再次拒绝。
    因为没有2+6的转接线,又淘了一根,明天再装到电车上试了。
    故事讲完了,问题来了,西普尔的6020铅酸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标称和测量都是刚好73V,电流2.5A ,去掉BT151保护和第三阶段的浮充,变成恒流、恒压两段式,接上铁塔电池,实际充电电流2.5A,充到68V多的时候就满电保护了,(保护后)单体过压显示3.524,那20串磷酸铁锂电池组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要求73V(实际充满68V多、单体3.4左右)是什么意义呢?

网友A:
这种保护板不接测温电阻不工作,为了安全。

网友:
真便宜,光一个正经保护板都要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保护板不接测温电阻不工作,为了安全。

已经接上了测温电阻,拆开看原来是里面走线被压断线,

网友:
这价格很不错

网友B:
最近正纠结是买电芯自己组还是买现成的旧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正纠结是买电芯自己组还是买现成的旧电瓶

之前和你一样的,偶然遇到这个价格,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C:
200包邮真便宜,比铅酸划算啊,正常这个铁塔的价格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D:
还有不,我也见不得便宜我也要下单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包邮真便宜,比铅酸划算啊,正常这个铁塔的价格应该是多少呢?

不是200哦,不怕你笑话,实付价格就是250元,  鱼市场看可能贵一点,也不超过3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不,我也见不得便宜我也要下单一个

当时是有个-160的店铺红包,现在进去看是316了,某鱼也有差不多的价格,具体真假不知

网友:
这种电池,不是中国铁塔自己的嘛@!

网友E:
压差太大了,均衡一下,总电压应该还能再高一些

网友F:
打算装到电动车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差太大了,均衡一下,总电压应该还能再高一些

感谢,充电压差是有点大,断电静置会好一点,功能配置里的充电均衡是✔的,静态均衡默认没有✔,有空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时是有个-160的店铺红包,现在进去看是316了,某鱼也有差不多的价格,具体真假不知 ...

ID多少,我也看看有没有红包,有就搞一个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算装到电动车上吗?

是啊,其中一部龟车,铅酸电池不行了,以旧换新要三百块,还不如换锂电池,旧的电池也值回本钱了

网友:
哪个温度传感器不正常钩掉哪个传感器保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D多少,我也看看有没有红包,有就搞一个玩下

已经发信息

网友:
好东西都是淘出来的,缘分到了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