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传统数据线DIY客制化半高端数据线

楼主(2024-09-07):
苹果传统数据线DIY客制化半高端数据线

之前朋友的数据线,感觉她数据线不是用的,是吃的

直接告诉她买条好的终身受用

特制的线,正负极粗,另外4芯数据芯细

传统的四芯充电头

USB口和苹果头金属壳手感都很好。

焊接苹果头,要注意正负极不要扩出去了,容易卡外壳。

USB口就好焊接了。

用苹果平板测试,三星5.3V2A头反而不能10瓦充电,小米18瓦头就可以

手里只有苹果平板mini2

买线束还送了收纳带

多买的两个苹果头,就打算来修复上面那群线。

截止今天没收到任何反应。

网友A:
最后那张图的垃圾数据线就没有修复的必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张图的垃圾数据线就没有修复的必要了吧?

那条好像是品胜的,如果有合适的头子,我觉得可以救活试试。

网友:
以前DIY过Lightning线,现在换了手机,做C-C线了。
苹果原厂的线本来线阻就不低,胜在足够柔软,手感很好。
家里Lightning线还有很多,都没用了,慢慢变成垃圾了。

网友:
三星那个5.3V头不支持苹果2A快充协议

网友:
苹果传统数据线在新款苹果手机上还用不成,只能使用大头改造其他的用途

网友:
折腾真是一种乐趣。

网友:
折腾就是为了开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条好像是品胜的,如果有合适的头子,我觉得可以救活试试。

拆过一条品胜的数据线,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行,不计时间成本的折腾

网友:
发烧级线材了这也算是一条咏流传

网友B:
制作的不错,不知到成本是多少?现在苹果手机充电也没有那么特殊了,普通的三头那种多用线也能充了,平时也不着急习惯用慢充

网友:
线材看着可以

网友:
估计妹子感动死了

网友C:
苹果传统数据线在新款苹果手机上还用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的不错,不知到成本是多少?现在苹果手机充电也没有那么特殊了,普通的三头那种多用线也能充了,平时也 ...

30多接近40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传统数据线在新款苹果手机上还用不成

可以改成UtoL的

网友:
金属壳,咋弄来的

网友:
最后那条土豪金线和我的一样,可以达到5V 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