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风机

楼主(2024-09-07):
懒得评价这货了,20块钱就这货,页面假照片完全跟下面的杨子还高级
儿童玩具骗一个算一个

补货了同样20块的扬子,之所以没先买扬子是因为李鬼的照骗看起来50的样子,万一捡到宝呢?

网友A:
其实有差吗?都是很渣的感觉,一旦风扇有问题,就会无限制加热到着火。

网友:
结构简单,不安全也不可靠

网友:
这个千万不要用,太危险。

网友:
大号电吹风?

网友:
这种会不会风扇挂了会着火?

网友:
这种取暖器是交流电机!你这个也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差吗?都是很渣的感觉,一旦风扇有问题,就会无限制加热到着火。

有机械温控和保险 不至于无限加热  就是不知道靠谱不靠谱了

网友:
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跌倒保护开关

网友:
就别奢求了

网友:
山货,功率也不大,没见高低温上串的是4007,连枚5408都没舍得。

网友:
有温控保护的。

网友:
我老弟买的也是这种,后来风扇坏了,内部的温度保险也烧开路保护了

网友:
以为是无刷的,没想到是有刷 装的。可以上个12cn的风扇,再加个调速 。,。谢谢分享

网友:
看到最后却发现风扇是有刷电机。

网友:
太便宜厂家也没有办法啊,劣币驱逐良币,价格是越来越低市场上再也找不到质量好的了,因为生产质量好的厂家都倒闭了

网友:
居然把刷伪装成无刷,第一见,厂家咋不把创意用到有用的地方呢。这种小风扇能省几块钱?

网友:
你这个多少价格买的,内部看上去比我去年买的那个简单很多

网友:
风扇都舍不得用无刷的,还是扔了吧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