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 全自动智能语音万用表天宇牌NJTY C1 很小巧的一个表

楼主(2024-09-07):
不到20元拿下的,主要是为了测板子不用抬头看万用表屏幕了,这个直接可以报出数值。

也是首次使用这种自动表,之前一直用的手动档表,用的时候经常需要换档。

包装上连品牌标志都没,这样估计是方便贴牌,贴啥牌子就是啥牌子,公模产品。

全家福

表笔质量一般,比优利德的要差一些。

带有手电筒功能,这功能一听就挺有山寨风格的,万用表和手电筒压根没有任何关系。

背面装7号电池,要是设计成装5号不是容量更大?

和优利德的一对比就显得很迷你了。

再来一个老大哥对比一下更直观。

下面开拆:

里面高度集成,没多少元件。

这喇叭看着不错,是手机里面那种。

主板,牛屎芯,型号未知

这个是3.3v稳压,主供电,电池经过此部分电路,供给那个8脚芯片(可能是存储器,或者是管语音的)

这芯片打磨了,啥也没有。。。可能是FLASH语音芯片

正面更干净,不像手动档那么占地

背光板。。
里面就这样了。。。

开机使用
开机时会有语音提示 开机。。。

有背光的话,显示倒也清楚,就是可能比较费电,不过有语音,主要用这个表还是听声音为主

听听声音,感受一下。。

感觉这表的误差真是。。。。

这个9v电池,另外两个表都是9.69,它这表显示9.74!!!!这个误差真是。。
这正常吗?
另外这种表的峰鸣档真是反应迟顿。。
。。。这个表容我再考虑下。。。

网友:
使用5号电池供电,还有这么多的功能,不知道续航能力如何

网友:
炮灰表还可以

网友A:
弱弱地问一句:这表能测电流吗?

网友:
20的炮灰表还考虑啥

凑乎用吧

网友:
二十块钱的语音表,可以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粗用用没问题

网友:
学生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地问一句:这表能测电流吗?

显然是不行,这表就是测个电压,测个电阻,峰鸣,

网友:
二十块钱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红圈是天线?

网友:
虽然误差有点大,但胜在迷你,方便携带,还有语音。

楼主:
当然,测火线的,不过我用不到。。

网友:
有一个,外形都一样,型号是T1,, 没语音 。当时买的是套装,一个包 ,3套笔。电池。。误差基本是 一样的。,还有就是反应迟钝 ,要10多秒判别,

网友:
那是非接触检测火线的 。。家里电器多,基本就不准。电器少的地方,还行。

网友B:
误差这么大还是算了

网友:
这种国产自动表反应太慢,当然进口的我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误差这么大还是算了

炮灰表要求不能太高

毕竟还有语音,短路短路短路

网友:
平常家里用用还行

网友:
感谢分享,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