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6.8v锂电组

楼主(2024-09-07):
手电钻的,有次拆开,摆弄感温头时不小心短路,眼瞅着中间那个bm3451冒个火花,然后,一切照常用,没感觉什么不妥,充放电没啥异常表现。有人说保护功能可能没了,有危险,我也觉得还是修上好。红包买来芯片,咋修犯愁了。
这个能不能直接带电修呀,还是必须得把电池拆下来再修?

就是这个感温头的引线根部和电极片短路了,我贴了个黑胶布隔离下。

网友:
想什么呢,得拆电池

网友:
拆电池是最大的用处了!

网友A:
这新板子也就2块钱,直接买芯片不明智。

网友:
电动工具的电池包基本上都是串并联组合,不拆开就没有办法更换处理,拆吧。

网友:
玩锂电需谨慎

网友:
不断电,你焊的时候不怕短路么?

网友:
必须把保护板拆下来才能换集成块。

网友:
不把电池拆下来,换完了坏的范围更大。

网友:
得把电池拆了再换吧

网友:
不拆也可以,但必须把电池断开

网友:
建议你先修好板子再用,锂电危险,需谨慎!切记,不能有侥幸心理!

网友:
必须把电池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新板子也就2块钱,直接买芯片不明智。

淘宝看了,芯片包邮2.5,板子包邮5.0,如果用2元红包,还是换芯片合适。就是拆电池挺费劲,害怕一不小心短路了

楼主:
外接充电测试了下,这个保护板(bm3451-t16)没有平衡功能,以第3节电池电压达到4.4v为过充(芯片说明书写的),实测大概第三节达到4.3v左右就停止充电了(我在4.22v时看到还在小电流充电600ma,过了10分钟吧就停止充电,电流为0了,可调电源设置的是17.2v),看起来过充保护还在,不知过放功能还在不,等着没电时再看吧。看芯片说明书,没有平衡充功能,太low,不值得换,既然过充保护还在,就凑合用吧。
又去淘宝看了下,保护板最低6元包邮,之前买的7.44元全套16.8电池组用的也挺好

网友B:
能用可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可能没坏。

估计只是感温功能区的一小部分芯片烧了,其他部分没损坏。也许byd设计芯片时考虑了功能分区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