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大连帝国屏蔽泵接线一例

楼主(2024-09-07):
大连帝国为专业的屏蔽泵厂家,该厂的产品在国内石油化工行业有一定的销量。
该公司生产的屏蔽泵,功率大于90KW的电机,三个绕组的六个端点均采用两个端口方式引出。示意图如图1

两台160KW的屏蔽泵,就是采用此种出线方式,而控制电机的配电柜端,为ABB软启动装置,启动后,软起内置旁路接触器旁路。根据功率要求,电机应结成三角形接法。
由于电机的两个接线盒,位于电机两侧,在电机端无法进行绕组连接。
由于功率比较大,距离又很远,该电机设计采用3*150电缆双并,我们采用了如下接线方法,满足了设备的正常运行。示意图如图2.

图3、4为接线完成试运行状态。

网友:
看不懂,好像是特种行业...

二○二四年九月七日

网友A:
两头出线头,配电柜6根线,这种设置有什么特别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头出线头,配电柜6根线,这种设置有什么特别原因?

两个接线口,当时我也是一脸懵逼,打电话给厂家,厂家说是绕组两端出线。我画了个简单的接线示意图给厂家,厂家说就是这样接。接线的时候,电缆芯线校核好几遍,唯恐工人不小心两端接串了线,否则,一送电就有可能炸响了。

网友:
这是专业人员干的事

网友B:
搞屏蔽泵的品牌为啥都这么霸气,这个叫大连帝国,用过日本帝国的屏蔽泵还骂骂咧咧那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屏蔽泵的品牌为啥都这么霸气,这个叫大连帝国,用过日本帝国的屏蔽泵还骂骂咧咧那个牌子。 ...

百度了一下
大连帝国屏蔽电泵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9月19日, 是日本帝国电机制作所与原大连屏蔽电泵厂共同出资兴建的合资企业, 2001年9月19日,企业转制为日本独资,为国内最大的屏蔽电泵专业生产厂家。2002年12月3日,公司正式迁址大连三涧堡工业科技园区,现拥有员工450人,成为占地 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的花园式工厂。

网友:
大连帝国为专业的屏蔽泵厂家

网友:
左侧的保护胶管有点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