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惠普1188W原装硒鼓166A拆解加粉

楼主(2024-09-07):
好久没发帖子了,今天遇到个硒鼓放两天了,试试手
这个买了个代用的已经在用了,所以放心大胆的去练了,不然也不会拆到这个程度
很多地方说惠普的原装硒鼓是不能加粉的,也有说能加的,网上很多视频都只做了一半

今天刚好遇到一个就练练手学习学习
先看看机器外观,机器是同事的,没拍借个外观图

原装的退役了,就带过来试试,看看型号

买回来的代用型号不叫166A了,后缀不同,本来没有拍图,我把盒子带过来找到了1660X
(发贴后复查发现原装硒鼓上也有W1660A),这个X应该是下面的大容量吧。
还带芯片,今天看视频有些没有芯片要把原装硒鼓芯片扣下来装到买的硒鼓上

这个也不贵,测试效果还好,在这家买粉和硒鼓也不少了
看看硒鼓的外观,还有厂家的标记

之前找视频学习过(在这个硒鼓还没用完的时候),当时视频很好找,今天找原装加粉的视频不好找了
因为忘记拆那边了,好不容易翻到一个因为学习了,还是感谢一下,惠普166A原装硒鼓加粉视频(点击跳转),不知道视频能有多久

网上的教程都只有一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都只是扣开加粉口加就完了,但是这个硒鼓有废粉仓,没有清理
其实我也不知道有废粉仓的,因为我知道有些机器没有废粉。比如东芝的240S我们这有两台
我们办公室的定影有问题,上次扣开把定影抓上的污渍扣掉了没有换新的(当时没有,现在买了不想动)因为目前刮痕不是很明显能用
但是当我买代用硒鼓有加粉口和废粉口我就知道有废粉要清理

那就干把,用小刀割掉上面突出的部分(实际我觉得轻轻撬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割了)
这是后来补的图片

割掉后用一字螺丝刀或者美工刀片(我这样用的,刀口比较钝但是厚度可以,刚好不容易划伤手)
拿掉芯片这边,露出加粉口

粉盒盖子已经取掉了,到这个时候,网上都是让加粉完事了(这个时候倒掉里面残留的粉,以免影响效果)
倒掉残余的粉是因为我加了HP388A发现原装硒鼓加了打印浓度很低,这个没办法。(也可能是粉的问题,担心影响)

后面继续,因为看到硒鼓有漏粉的情况而且代用硒鼓有废粉清理仓所以还是决定进一步完善,清理废粉。学习的视频下方也有问不清理废粉的
原装硒鼓网上说的是密封性好,但是为了不让加粉做成一次性的了,如果要清理废粉还要继续隔开扣子
借用硒鼓的图,这个时候要隔开另外一边的3个点还有硒鼓左右上方的2个点才能分离,不去做图了,一看就明白

扣开后就是两半了,这是清理后的图片

先倒废粉,这个时候废粉这边直接倒就可以出来了,但是倒不干净,拆开发现还有好多

接着倒,一直倒的基本没有就好,因为少量的不影响,废粉也还会产生
全部倒完发现废粉还是很多的

清理废粉仓还发现这个里面有个特殊构造,不知道有什么作用,我专门卡起来看的明显一些

然后清理安装(废粉这边的这个棍怎么称呼?

这个棍上也有特殊的地方(左右有两个卡点,还不一样,我拆的时候按边放的所以没上错位置)
这两个点又是干什么的

一路清理安装好废粉这边就准备动工粉仓了,没清理还是比较脏的

抽掉硒鼓中间的铁棍,拿下硒鼓擦拭干净,这个硒鼓上有黑点而且不好扣,不能用刀片刮就慢慢擦了几次
就这样了,听说硒鼓芯不能用水,没试过,但是肯定不用湿纸巾擦洗
上面的黑点不明细,我扣掉了几个

清理安装回去即可,清理后的图片上面发了
再看看打印效果,还是可以的。

本来不打算发这个粉的,最后还是拍了两张,原因有二:
1.可以看看这个硒鼓通用机型,HP1188W和三星的粉通用,别的我不懂,我看到了SCX3400上次干过
2.价格便宜,而且第一次加粉把粉仓倒满还要把粉仓敲敲才能加完。(加这么多也许并不好,硒鼓不好转。)
原装硒鼓粉仓比较小吧。

总结:
这个型号第一次加这个型号,所以学习了,也做的相对比较细致;
个人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清理废粉仓的;
两边的卡回去后可以少用点胶水粘一下,也可以不粘因为我试机发现两边有打印机卡着;
顺便请教一下大佬:
碳粉这么多型号,你们是怎么区分机器加的?我现在都是按机型买然后看碳粉上写的型号,如果没有就问卖家能不能用
因为我加错过一次,把型号想错了,HP加到兄弟上,纸张打出来花的,然后倒完废粉重新加就好了。
本贴完,感谢坛友观看指导!

网友A:
碳粉它的成份是什么来的?

网友B:
我现在宁可买个新的也补拆这玩意儿了 ,  满手黑太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宁可买个新的也补拆这玩意儿了 ,  满手黑太脏了

是的,新的也确实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粉它的成份是什么来的?

成分不知道,但是知道这东西不要吸进去,有害

网友:
吸入有害身体健康

网友:
还在捣鼓硒鼓,脏死了,还是喷墨打印机方便,加墨就可以

网友:
不换计数芯片么

网友:
新的也确实不贵

网友:
每种粉工作温度不一样,乱加那是不行的,这个操作应急可以,粉吸进去不好

网友:
现在这个也便宜,没必要自己加,弄得全是黑。

网友C:
自己加粉一定要戴口罩。自己家和单位用的是HP1020PLUS,用的是2612A硒鼓,家里一年加一次粉就够了,单位一月换一个硒鼓,偶尔没硒鼓了,应急加一次粉。

网友:
满手黑太脏了吸入有害

网友:
三星结构的机器,不喜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粉一定要戴口罩。自己家和单位用的是HP1020PLUS,用的是2612A硒鼓,家里一年加一次粉就够了,单位一 ...

2612鼓上面没芯片,只要硒鼓没老化,刮刀充电辊什么的没坏,可以无限次加粉

楼主:
引用 网友D:
2612鼓上面没芯片,只要硒鼓没老化,刮刀充电辊什么的没坏,可以无限次加粉 ...

经典的一款硒鼓。我学加粉都是同事教我了一次12A,那时候还不是易加粉硒鼓。要要拆开类似这样,所以别的都慢慢摸索了,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典的一款硒鼓。我学加粉都是同事教我了一次12A,那时候还不是易加粉硒鼓。要要拆开类似这样,所以别的 ...

这鼓不是易加粉也好拆,结构简单,拆两头销钉和一边端盖就行了。。

网友:
高致癌风险物,自己换至少戴口罩

网友:
太脏了,实在不是人干的活

网友:
买新的吧,满手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