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短接rom通过USB转接口 短接rom开卡工具不识别

楼主(2024-09-07):
短接rom开卡工具不识别,Windows设备管理器底下驱动都正常装好了

网友:
看一下转接卡是什么桥的
另外 如果盘硬件有问题短接也会不认

网友A:
jms转接卡要刷关闭uasp的固件才能识别

网友:
要看转接卡版本,和开卡软件版本,

网友:
PS3111跟转接卡也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ms转接卡要刷关闭uasp的固件才能识别

第一次都能识别,开卡没有成功,然后我就直接没有短接rom直接用开卡工具刷了一次,再之后就短接就认不上了。不短接开卡工具就能读出120g和序列号。短接后刷新不出来ps3111 40M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都能识别,开卡没有成功,然后我就直接没有短接rom直接用开卡工具刷了一次,再之后就短接就认不上 ...

你是不是短接点短接错了啊
另外ps3111的rom是20m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短接点短接错了啊
另外ps3111的rom是20mb吧

短接点接的对着,两个过孔。开卡失败之前都能识别,20M

网友C:
这个不用短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用短接也可以吧

不短接能识别到,120g。短接识别不出来

网友:
群联成功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