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奇特的骨头造型充电宝,看看芯片方案

楼主(2024-09-07):
某宝淘来一台史努比联名骨头充电宝。正面的狗爪是启动开关和电量灯。果断拆机,里面是两颗挺不错的18650电芯,重点看主板,造型奇特与外壳对应,板子背面有一颗外挂的合泰单片机,用于控制LED灯,以及控制充电宝芯片en脚。2r2升压电感边上,是一颗同步整流充电宝芯片g2116。充电宝默认按启动开关输出,如果需要改常输出,可以把2116的第3和第4两脚焊接一起。板子正面只有一个塑料开关和四个乐熠帝,LED位置有白色泡棉牢固粘贴,防止相邻LED串光。输出还是可以的,灯的颜色和布局很好看

网友:
容量有点小了

网友:
看到了性感的小飞线

网友:
2节电池5000mAh?

网友:
三星的18650电池?

网友:
这么小的,在N年前还可以,现在没必要了。

网友:
估计是5V2A的充电宝。。。。

网友:
我手上的充电宝目前都是10AH及以上的.

网友:
哈哈,取名贱骨头

网友:
这还是史努比呀

网友:
性感的小蛮腰

网友:
两个电池,也就够充满一次手机电池吧。

网友:
Holtek单片机,加线性充电升压,二合一芯片。好点的是共用单电感,开关降压充电,升压输出,路径管理。

网友:
总的来说好电池

网友:
看起像 三星或LG 的电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