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麦博M200十周年纪念版,通电后一股焦糊味,还能抢救下么?

楼主(2024-09-07):
拆装的时候可能电源线没插紧,送了,通电后一股焦糊味,低音炮发出嗡嗡声,再拆开一看,二个二极管明显烧黑了,的这块板子还能抢救下么????有谁知道这二个二极管的型号,多谢

网友:
十年纪念版也一般啊

低压整流二极管随便换,楼主可以拆下来看型号

网友:
看看PCB那一面,让大鸟们给你分析分析...

二○二四年九月七日

网友:
纪念版还用二极管……不是应该用全桥吗?二极管照同样型号买两个安上去。

网友:
像1N4007,到处都可拆到

网友:
220v的话哪应该是4007一类的

网友:
1N4007。疑似

网友:
看看旁边相同管子的型号

网友:
跟旁边没挂掉的那三个一样的,照着买

网友:
看样子是桥式整流的,看其他三个的型号,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没插紧也不应该烧啊,难道还有别的

网友:
有水平,有能力都可以修,觉得麻烦的就换。

网友:
那一排D01---D04都是一个型号,看那两个好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四只二极管组成的桥式整流器,照着另外的那三只配就行了。看板上坏管位置有烧糊的痕迹,可能是以前就有虚焊导致局部发热。

网友:
估计也是以前有旧病了

网友:
感觉内部还没有我的奋达好

网友:
IN4001-4007都可以,可以的话建议用IN5408,或者用3A的整流桥换上去。

网友:
4007最好找

网友:
旧节能灯上拆二极管用,质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