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空调不凉快准备更换冷媒,R134A买回来又发现新问题

楼主(2024-09-07):
之前借朋友压力表,测试怠速低压管压力2.8,2000转压力2.2
压力测试贴:汽车空调压力测试
关于压力表是绝对压力还是相对压力见:汽车空调维修之:加氟气压表把我整疯了

今天还是同样的地库,温度28,,买的新压力表测试未启动空调时压力7,怠速3.9,给油降到3,尼玛,那我到底按哪个表为准··

按朋友的表,压力在2.5-3.0属于正常,我最多换个冷媒试试;
按我的表,压力3.0-4.0,明显低压偏高,就该换压缩机或者可变电磁阀了;
汽车空调-低压高高压低更换压缩机?
高压部分用的PP2000测试的系统数据流,怠速10.5,给油15.5,数据应该准确。

现在计划打乱,压力表误差足足有1.2个压力,太坑人了····
家人们,目前这个情况,我该去修压缩机还是试试更换冷媒呢?

网友A:
去检测一下表

网友B:
一直没搞明白冷媒怎么回事

网友:
表送去校准

网友C:
汽车空调哪个看压力,不都看视液镜里气泡密集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空调哪个看压力,不都看视液镜里气泡密集度么

看低压,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检测一下表

如何检测简单可行

网友:
快了,再修半个月该修暖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明白冷媒怎么回事

看懂了么

网友D:
高压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多少的?

怠速10.5, 给油2000有15

网友:
测下胎压看表准不准

网友:
家用空调如表有误差,可以用手摸高低管温来判断冷媒够不够。车的空调原理应该也一样

网友E:
这个版块都要被你承包了。。。
不懂的话跟我一样还是找专业的人弄吧,有些钱是必须要给外面人赚的,这大热天的没空调咋受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版块都要被你承包了。。。
不懂的话跟我一样还是找专业的人弄吧,有些钱是必须要给外面人赚的, ...

不也挺好的,不然每次进来都没有新贴子

网友:
去买鸿森的表

网友:
楼主继续更新
其实自己买配件维修,经常遇到类似的事

网友F:
我老车加过几次冷媒。不启动发动机低压端压力6-7,以下都是怠速情况下低压端压力,缺少量冷媒2,加冷媒后正常2.1-2.2,加过量冷媒可以达到2.4,这时压缩机会频繁保护,每隔10秒左右会听到继电器释放和闭合的声音,这时我就放掉部分冷媒,直到压缩机不再频繁保护就行了,出风口温度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版块都要被你承包了。。。
不懂的话跟我一样还是找专业的人弄吧,有些钱是必须要给外面人赚的, ...

珍惜当下,不然一换车估计几年都没机会在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老车加过几次冷媒。不启动发动机低压端压力6-7,以下都是怠速情况下低压端压力,缺少量冷媒2,加冷媒后正 ...

低压2.2不算高,是否缺冷媒还要看高压,如果压力双低才是缺冷媒。不过出风口8°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