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摩擦发电机靠谱么?是否可以用来给充电宝充电?大概要骑行多久?

楼主(2024-09-07):
把一个10000mah的充电宝充满电,

大概要骑行多久

网友:
试试不会死的...

二○二四年九月七日

网友:
这个实际是一台磁电式交流发电机,转子是永磁体,定子是线圈,只不过靠转轴末端的轮子与自行车的轮胎摩擦获得动力转动而发电,并不是真正的两个不同物质摩擦得电。

网友:
放弃吧,阻力相当大

网友A: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叫摩电灯

网友:
这玩意儿以前在二八大杠上见得多

网友:
可以试试,既锻炼了身体,又创造了价值。

网友:
这玩意儿至少有30岁,装在车上阻力比较大,还磨损胎壁

网友B:
看看大灯的灯泡的功率再换算一下,反正充满10AH充电宝的时间不会短,还要加整流和CD-CD转换电路。

网友C:
电压不稳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稳怎么用

加个稳压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大灯的灯泡的功率再换算一下,反正充满10AH充电宝的时间不会短,还要加整流和CD-CD转换电路。 ...

发出的不是直流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出的不是直流电?

以前的车灯都是灯泡的,钨丝灯泡不需要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车灯都是灯泡的,钨丝灯泡不需要直流电。

需要ac>dc>稳压模块,才能给充电宝充电?

网友:
发电花鼓了解一下。
不过通过摩擦外胎确实能获得更高的转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叫摩电灯

四五十年前就见过这种类型的自行车灯,当时觉得好神奇啊。那时候都是用钨丝灯泡的,现在换为LED照明估计效率能高些。

网友:
这东西相当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五十年前就见过这种类型的自行车灯,当时觉得好神奇啊。那时候都是用钨丝灯泡的,现在换为LED照明估计 ...

蹬起来老累了

网友:
我记得是3w,算损耗电流大概0.5A,大概20个小时吧,你能一次骑车20个小时?

网友:
这种摩擦的不好,如果换成车轴那种,或者车圈发电的会更好。车轴的有自带的阻力,车圈发电的阻力要小很多,但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