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可旋转锂电螺丝刀

楼主(2024-09-07):
这段时间跟电动螺丝刀杠上了,由于

锂电钻作为螺丝刀既笨重,扭力又过大,夹头更换螺丝批头也麻烦,就想买吧好用点的螺丝刀,先是某鱼上看中了百得的23档可调螺丝刀。结果拿回来拆开看了下,一级二级齿轮都是尼龙的。有强迫症的我哪能忍受这个缺点,由于对多档螺丝刀情有独钟,又在某多多看到了一款九档可调螺丝刀,价格才39。随既下单购买。
今天下午到的,拿到手发现,由于比较便宜,没带硬包装,用的气泡软包装。随机带了一根安卓充电线。晚上为了验证这便宜的螺丝刀,是不是如卖家所说是金属齿轮。就迫不及待的拆机检验。一级是尼龙齿轮。好在二级是金属齿轮,做工还可以,整体与百得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电池好评,2000毫安的容量很难得电机是380电机档位的小零件在这后面有个小灯,有单独的开关。用作手电筒。按住锁定开关,旋转一下就成了枪型。再旋回来就成直的了唯一的缺点,同心度差点,价格在某宝卖百十来块,搞不懂为什么多多如此便宜

网友A:
39??
这个价不能接受波箱是塑料的,可以买到金属波箱了。
输出齿轮尽管是金属的,短板是塑料行星轮,必然不能受力
做工虽然比9块钱那个好一些,一样只能干些轻活

网友:
可旋转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
这个价不能接受波箱是塑料的,可以买到金属波箱了。
输出齿轮尽管是金属的,短板是塑料行星轮,必然 ...

可不轻,我拧40mm的螺丝往木头上,1档也轻松干进去

网友B:
卖家所说是金属齿轮可能就是指电机输出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所说是金属齿轮可能就是指电机输出齿轮。

二级齿轮也是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家所说是金属齿轮可能就是指电机输出齿轮。

抠字眼是比不过商家的,就算写全金属齿轮,他还敢赌你不会拆开看

网友:
我觉得1极齿轮是塑料唯一好处是打220v电路中的螺丝有点绝缘保障,不怕螺丝刀内部小电路被电

网友:
某多卖37块钱,非常值得入手,比松下那款好多了

网友:
找合适的波箱把塑料齿轮换成金属的就完美了。

网友:
难怪最近多多整天推这个给我呢,会员可以打九折,35.1元,不过我没打算买,手头电动螺丝刀太多了。
谢谢楼主提供的拆机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9??
这个价不能接受波箱是塑料的,可以买到金属波箱了。
输出齿轮尽管是金属的,短板是塑料行星轮,必然 ...

尼龙行星轮不能受力?你哪道听徒说的?我试过自攻螺丝拧硬木头,拧不进去自攻螺丝直接干断了。一二级行星齿轮根本就不用受多大力。所以一二级行星齿轮用尼龙轮就可以满足了,还静音轻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尼龙行星轮不能受力?你哪道听徒说的?我试过自攻螺丝拧硬木头,拧不进去自攻螺丝直接干断了。一二级行星 ...

这玩意大概率不是尼龙的。在额定受力范围,尼龙齿轮在寿命上都能秒金属的,主要这玩意太耐磨了,还自润滑,波箱里面油污也不会导致它老化。而且强度设计上靠谱也是足够用的,还静音,12V电钻都用尼龙,更别说这3.6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大概率不是尼龙的。在额定受力范围,尼龙齿轮在寿命上都能秒金属的,主要这玩意太耐磨了,还自润滑 ...

尼龙和塑料不太好分辨。还有一种代钢塑料,可以用在大机器的受力齿轮上,比钢铁的还耐用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轻,我拧40mm的螺丝往木头上,1档也轻松干进去

1档就能干木螺丝,拧进40mm,
那玩具螺丝这玩意拧不了,甚至很多家电螺丝都难用,一不小心螺丝断、打坏塑料底座。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手动,那就是因为现有的工具扭力调节太拉胯了。而现在的产品,都基本对扭力有较高的要求,松了无所谓,紧了断给你看。

说到好用的螺丝刀,我个人给你们建议。
1、买个波箱,带高低速的,某鱼38元起,日立的。
2、买个无极开关,淘宝7元起
3、380电机、3元起。
4、2个18650。20
5、还能自己做个自停电路,继电器等等10元
可以自己做一个如下优点的
1、无极变速。没用过的强烈建议用一下就知道了
2、精细扭力调节,M2-M5螺丝都能触发扭力打滑(可以做到M1)
3、高低速,满足扭力和转速,
4、批头锁
其他的不说了,这种电动螺丝刀,不满足这1、2、4点的,我一律认为是工业垃圾,,送给我都不要的那种。

不带无极、扭力调节不好用的或者干脆没有的,很多时候还不如没有这工具(特定工况的当我没说)
原因在于使用很不友好,在对准螺丝时很麻烦,尤其是没无极和扭力调节,拧断一个螺丝就知道错了。
用这工具拧进,再转手动拧紧,,理论上是好过没有,问题是我已经有好用的电动工具了,所以这玩意就是鸡肋鸡肋,总有失误的时候吧,断一个螺丝就是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