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又来问了 有没有修手机 小家电都能用的电动螺丝刀呀

楼主(2024-09-07):
又来问了  有没有修手机 小家电都能用的电动螺丝刀呀?
主要用来拆装螺丝,

同din的那个3705a 有人测试过在手机上会不会滑丝吗?
貌似有的扭矩就是乱写的。

网友A:
某宝有个TBK电动螺丝刀,机械扭力无极调节,过载打滑的的,最小扭力可以调到非常低,最大扭力一般的电子产品的螺丝都能拧,但是不能拧家电的自攻粗螺丝(如电风扇)。其余各方面都还行,缺点就是做工还不够精致,mirco-usb充电,有时候按键会卡住一点,铝合金身杆有点滑(包个胶带就能解决)
4mm六角螺丝刀头,和南旗通用

网友:
修手机小家电的电动螺丝刀那是要很精密很袖珍的款式.

网友:
还是分开两套吧

网友:
家电和手机的螺丝直径相差2、3倍,一把电动螺丝刀扭力怎么调都感觉高低不就吧。同意楼上说分开两把,家电起码12v,手机用那种比手指粗的小电动。

网友:
用4v笔式电起子力量可以,精密配件用论坛里的南旗套,转换头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有,如下图,最小扭力,扭力杯调到1档以下15°,能两指捏住4mm批头,触发扭力自停。
最大扭力低速挡可能能到7N,能拧M5螺丝,支持手动。
按压开关后,旋转手柄实现无极调速,,
7.2V,2000ah,手机tppec直充,带电量显示,带扭力精准自停,高低档,无极变速。。
2个开关,前面开关支持正握直柄打所有方向的螺丝,后面开关支持台面反握作业,如打手机螺丝,

缺点:陀螺仪旋转控制操作无极变速的方式,不习惯就不太友好,台面作业就更不友好。

外壳采用高端Polyvinyl chloride材质,厚度3.2mm,强度高,耐老化,无毒副作用,磨砂表面手感好。
波箱采用日立DB3DL2全新波箱,耐久度杠杠的,支持6.35双头批头,带夹头锁定。
万宝至进口含铜碳刷点击,380尺寸在扭力和功耗、寿命上秒杀各种棍子的280或者360电机。
无极扭力调节,调到合适扭力,可支持最小M1螺丝到M5螺丝正常使用自停。

这玩意太全能了
所以我打手机螺丝,用的是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如下图,最小扭力,扭力杯调到1档以下15°,能两指捏住4mm批头,触发扭力自停。
最大扭力低速挡可能能 ...

我没那本事,直接买成品,正在路上,入手的是类似800电批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那本事,直接买成品,正在路上,入手的是类似800电批那种。。

不修手机的,买个手动就行了,小米精修螺丝刀之累的手动就行。
4V电动精修螺丝刀,一般速度慢,扭力档位也不多甚至没有,也会打坏螺丝,我用小米169的打坏过支架。
800电动无意义,,大概率没用,而且这玩意一般都是专用批头,多配一套批头也不值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个TBK电动螺丝刀,机械扭力无极调节,过载打滑的的,最小扭力可以调到非常低,最大扭力一般的电子产 ...

多少钱 关键是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 关键是多少大洋

一百三左右好像

网友:
这种可以调节扭矩的适合手机。http://u5a.cn/jQMhn
一百多块,也不贵。

网友D:
修手机也用电动螺丝刀,不怕扭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也用电动螺丝刀,不怕扭坏了?

要不怎么要求扭矩呢,扭矩对,就不怕。

网友:
很多,多多我都见过几款了

楼主:
拆新入手的电动螺丝刀,用的是21700电池 速度扭矩皆可调 由PXTX定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291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修手机的,买个手动就行了,小米精修螺丝刀之累的手动就行。
4V电动精修螺丝刀,一般速度慢,扭力档位 ...

拆新入手的电动螺丝刀,用的是21700电池 速度扭矩皆可调 由PXTX定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29155

你看我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新入手的电动螺丝刀,用的是21700电池 速度扭矩皆可调 由PXTX定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 ...

早就知道这个了, 体积大,没自停,扭矩尺寸不是很适合手机,,修手机还是得专门手机电批,尺寸小,扭力精准,带自停使用体验会好很多。

网友:
小米有款电动精密螺丝刀 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