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香港产5管晶体管收音机(Kmart 06-31-09)

楼主(2024-09-07):
最近对这种9v的晶体管收音机长草了…但是在状态又是名厂生产的就太贵了…几天前海鲜市场看到一个奇葩的机器,4节的电池仓,模模糊糊的看到后盖上有9v的丝印,卖家说5号电池放不进去,7号又太小…搏一搏……今天到手后发现上电居然可以响,这明显是可以上岸的节奏啊搜索Kmart凯玛特?没听说过的牌子,试机调到正确的频率后音量开大会失真发堵…白天干完活后回来看了下,先从简单的来…换电容…一共就俩电解,拆下来用镊子测了下一个变成了电阻,一个ESR值居然9.多了…换上后再试机,频率正确后音量开大就没有问题了,5只晶体管一个也看不到型号?5只管3种造型也够奇葩的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啸叫有点不舒服,挨着电台附近就会有啸叫声…可变电容行程也太特么短了,调谐很费劲…手感倒是舒服的一批…闲了再折腾吧,买了不少收音机也拆废了几台,修好还是第一次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网友A:
哈哈,不错啊。现在想去装个收音机来玩玩,就是不知电台还能有多少了。

网友B:
一级中放感觉都不太行。

网友C:
古老啊,纯正。

网友D:
当年做的最简单的AM收音机是TA7642直放机,选择性和灵敏度还是不错的,最简单的FM收音机是TDA7088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错啊。现在想去装个收音机来玩玩,就是不知电台还能有多少了。

中波具体看你身边的电磁关键,我在东莞这边离开房子10米左右白天5-6个,晚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级中放感觉都不太行。

能凑合玩就行了,又不是真的拿它来日用,也就偶尔拿出来把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古老啊,纯正。

感觉应该是70年代左右的东西,80年代香港好像就集成电路化了…

网友E:
好几十年前的产品,能响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F:
现在的广播,除了卖药还是卖药,没啥可听的!
这机子当年也是手工造

网友G:
好老的东西

网友H:
看里面的PCB和电路板做工,很有年代感啊,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做的最简单的AM收音机是TA7642直放机,选择性和灵敏度还是不错的,最简单的FM收音机是TDA7088方案. ...

7642我只是玩过一个双联可变电容坏的微信收音机板子,换长磁棒多股纱包线后效果还可以,就是那会儿连接功放太费劲就没有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几十年前的产品,能响就非常不错了。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这单撸的赌性有点大,毕竟这种造型的三极管还是第一次看到…要是管子坏了就抓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广播,除了卖药还是卖药,没啥可听的!
这机子当年也是手工造

卖药?国家台除了眼贴,燕窝,净水器,奶粉这几个说两句其他的还没有啥太多卖药的,地方台就不好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卖药?国家台除了眼贴,燕窝,净水器,奶粉这几个说两句其他的还没有啥太多卖药的,地方台就不好说了… ...

没事看看无委会的网站,年年搞出来多少黑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老的东西

必须的,不过这个还不算老,真正老的应该是空气可变加直热式电子管的,那个我还真舍不得买…现阶段就比较喜欢这类锗管的机器,新的太贵了,复刻的大部分都在200-500左右{板子}成品机更是天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里面的PCB和电路板做工,很有年代感啊,感谢分享

应该是70到80初的东西…没有电路图很麻烦,管子型号都没有,唯一一个有丝印的还看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事看看无委会的网站,年年搞出来多少黑广播

居然还有那么头铁的?我从接触这玩意儿开始就知道发射这个处罚的很重,一直都没敢玩…搞不懂他们怎么找背锅侠的……关键是这个不是喝茶的事儿,而是有长期缝纫工的安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