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跟风做把威克士版暴力风机

楼主(2024-09-07):
        很眼馋之前坛上大佬做的暴力风机,想着洗车收水应该效果不错,故抽空也仿造了一把暴力风机,为了统一电池平台,用的威克士小脚的外壳。
      因为不想自己绕漆包线,所以风机采用了40mm直径的成品。驱动不想用电调,原因有三点:1、有开机自检;2、有待机电流;3、无电池过放保护。所以想用威克士的无霍尔无刷驱动,这样能避免以上三点缺陷,但试了好几种都没法正常驱动风机,倒是家里的小凡电钻的板子可以驱动这个风机,但电压却是12v的,没法全功率运行。后来网上找了块通用的20v无刷驱动,可以完美驱动风机,也带有电池过放保护,且尺寸完美兼容威克士的外壳。

        因为威克士原装电机和变速箱的直径要大于风机的40mm,为了妥善固定风机,用了pvc管材做了个配件,能和原装变速箱一样卡入外壳的凹槽。

        外壳上开了些孔洞,以保证进风量能满足风机需求。并剪了个笔筒,用笔筒的金属网当防护网。

        开关采用了德丰的EGD-3115z开关,尺寸完美兼容外壳,不需任何打磨。只是线序不同,需要重新接线,开关调速比较线性,不但有正反转功能,且照明也得以保留。

        所有部件都安装到位,准备安装外壳。

        风嘴也是用的不锈钢变径接头,规格为大径51mm小径38mm,长度55mm,壁厚1.5mm。和电钻壳的装饰圈用铸工胶黏在一起,然后靠螺丝固定在外壳上,这样不会由于风压的问题把风嘴吹掉。

        总装完成,所有的进风口都安上的防护网,包括调速开关这里。

       小脚无刷系列又多了个成员,外形感觉还行,看着没啥违和感。

视频:

网友:
做的非常秒

楼主:
        经测试,风压在500克左右,和风机卖家宣称的600克以上有点差距,可能进风口的面积有点小了。续航还没测过,不过这么大电流,估计不会太理想。

网友:
不得不说,实在是太叼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棒!好样的

网友:
40MM的太贵。3块买了些29MM的玩

网友:
说干就干,行动派

网友:
动手能力真棒

网友:
做的挺不错的,电压不高吗?

网友:
拿来吹头发可以吗

网友:
做的不错,可以仿制

网友A:
大面积开窗,才能达到效果,把进风口在开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面积开窗,才能达到效果,把进风口在开大点

一针见血,说实话这个壳子其实不太合适用来改暴力风扇,最好用那种类似wu130独立后盖的机壳来改,那个后盖可以改成大面积开窗的,甚至自己打印一个后盖。我是受电池所限,只能用小脚机壳,但小脚机壳好像没有独立后盖的机型。

就像这样独立后盖的比较合适。

网友B:
屁股那红色块上下位置可以开挖,开两个扇形窗,再拿网罩上,即美观又通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屁股那红色块上下位置可以开挖,开两个扇形窗,再拿网罩上,即美观又通风。 ...

屁股那个部位因为有轴承所以采用了双层加固设计,红色那部分只是装饰的,拿掉了里面还有两层,不适合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屁股那红色块上下位置可以开挖,开两个扇形窗,再拿网罩上,即美观又通风。 ...

屁股后面因为有轴承,所以是双层加固设计。红色部分只是装饰用的,拿掉了里面还是双层,不适合开孔,进风效率很低的。

网友C:
进风孔面积会不会小了点哦

网友:
改装的比较巧,外观设计也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风孔面积会不会小了点哦

确实小了点,不过也没地方开了,再多开孔就影响外壳强度和美观了,就这么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