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三个成量数显卡尺

楼主(2024-09-07):
总以为这个玩意很高大,高精尖,网上查了下,好几百,总是小心使用。

今晚手痒,拆开擦洗下。试下能不能救。

一个按键按不动,一个显示缺陷,缺一笔。

三个基本松动,数字跳动。

拆解顺序
后面的这个贴图撕掉,四颗M2.5的螺丝。

拆开后,

PCB板上有四颗短M2.5螺丝

拆出来的PCB就这玩意,看着超级简单。

测下按键

所使用的一般工具。

疫情期间的酒精

网友:
耗电怎么样

用了3V的2032,还有LDO降压,不如改成1.5V电池供电

网友:
都是小问题;1,按键不起作用,WD40神油侍候;2, 数字缺笔画,无水酒精清洗导电橡胶和两边电路板金手指;3,松动乱跳,无水酒精清洗尺身和电路板,并用吹风机彻底吹干除湿,安装时上紧背后的五颗螺丝。

网友:
没有看到它是,怎么读取卡尺上面的数字的?

网友:
好歹是个正经卡尺,总比比值得买里几块钱的塑料卡尺要强吧

网友:
数显的其实也就这样,耐久性最高的还是普通卡尺

网友:
用3V锂电还是不错的,电池好买。

网友:
数显的用惯了就好了,用着还行

网友:
这个精度不错

网友:
还是机械的好用

网友:
数显卡尺看尺寸方便

网友:
这三个按键千万别用便宜的器件替换,否则用不住。

网友:
还是定制卡尺

网友:
成量的卡尺品质和精度非常不错的,不知道拆后再装回去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买了塑料的数显卡尺,家用还行

网友:
我也买了一把三量的数显卡尺,不过,铭牌是中文的。这卡尺用CR1632电池供电,似乎关机功耗很大,电池放里面几个月不用就显示低电了,那个电池盖螺丝容易滑牙,用不了几次就松了。

网友:
清洗一下还可以用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卡口都卡不紧纽扣电池

网友:
看着确实比几块钱的塑料卡尺好多了

网友:
非必要我都不拆,怕没坏反倒给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