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网络延迟为什么比移动网络慢

楼主(2024-09-08):
在使用wifi过程中总感觉比用移动数据网络访问一些操作响应慢,不知道是我个人原因还是什么,感觉移动数据上网反应比自家WiFi响应要快很多有没有这方面的大神讲讲是为什么

网友:
测速看看是不是你家wifi时延高

网友A:
正常,我是联通的,家里网络动不动就卡,客服老打电话要升级我都没同意,明显都是故意搞的,好推销它的“5鸡”

网友:
原因太多,你的网络设备差、你连的是2.4G非5G的WiFi、宽带或线路不稳定等,都有可能。

网友:
用wifi测试软件看一下wifi频道的占用情况,是不是存在干扰问题。

网友:
不会检测地话就洗洗睡...

二○二四年九月八日

网友:
WIFI本身就有很多干扰元素。

网友:
一般是路由不行

网友:
原因很多
要具体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我是联通的,家里网络动不动就卡,客服老打电话要升级我都没同意,明显都是故意搞的,好推销它的“5 ...

同感!wifi网络非常好的情况下微信语音也会经常自动切换到数据流量,不知道它究竟是检测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wifi网络非常好的情况下微信语音也会经常自动切换到数据流量,不知道它究竟是检测了什么 ...

wifi网络相当于是包月,无利可图,无线网是计流量,用的越多收的越多,运营商都坏的很,公司养的智嚢团专门干这个,吃饱了就研究怎么多坑钱!

网友:
网络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