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5v的知名品牌电源,输出了12v的电压,有图有真相

楼主(2024-09-08):
还是品牌电源,很重,用料很好。

可能是坏了吧。

网友:
有个6V的,也是这样,负载就会下来。但这种直接插,烧了我一个无刷风扇,,

网友:
就这样没问题

网友:
可以拆开看一下吗?

网友:
有图没真相。

网友:
估计不是高频的,只是普通的工频变压器,所以重

网友:
他这种一带负载,就正常了。里面的 变压器 原始输出交流电压,应该是 12/√2=8.5

网友:
变压器+整流板的那种

网友:
好想找个刷子帮你刷一下

网友:
空载12V肯定不正常,即使是工频变压器的整流滤波后也不能这么高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所以很重。

那个年代,开关电源式的手机充电器,还不怎么普及。

网友:
带400MA负载试试

网友:
很重,一般都是变压器降压。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4.5V输出12V,肯定不正常

网友:
正常,以前tplink的交换机变压器输出空载22v,接上设备就剩12v,标的也是12v电源,这就是为啥滤波电容要比工作电压大快两倍的原因,减容老式线性电源,现在的开关电源空载跟带载电压一样

网友:
你的万用表电池快没电了,不准了

网友:
波导手机充电器

网友:
随便带个小负载,或者灯泡,电压立马下降就是正常的

网友:
带个负载再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手机中的颤抖鸡

网友:
带负载测试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