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系统的另类讨论。盲人如何操作电脑

楼主(2024-09-08):
   在系统维修时候遇到的。对于盲人如何操作电脑。测试过争渡读屏,操作基本是键盘,还是有些无法读取、图片都不行。
   大家可以试一试闭上眼睛操作电脑。试试打开记事本。(win里有讲述者,功能有限)
   不知道国产系统对这方面有没有优化。AI现在吹这么牛能不能结合一下帮助盲人使用电脑?这方面的软件很少有好用的推荐一下。

网友:
你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去问问微软公司?

网友:
盲人用手机,基本上都是苹果,用其他的很少

网友:
盲人地话好像只要识别文字就行吧,本来就看不到,你给他个图有啥用呢?

二○二四年九月八日

网友:
盲人如何操作电脑,目前无解

网友A:
在周围没看到盲人用电脑的,这个问题不好讨论。

网友B:
盲人使用电脑主要依赖于屏幕阅读软件和一些辅助技术,不过还是不怎么方便。

网友:
这也能想得出来?不考虑一下盲人是怎么看电视的吗?

网友C:
控制面板里面有个“轻松使用设置中心”

网友:
这是一个课题,设计个语音控制系统,然后将电脑运行情况用语音报出(反馈)。如果是院士级别的课题,估计是可以考虑在大脑中植入芯片之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面板里面有个“轻松使用设置中心”

试过不好用。打开你试试闭眼操作打开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周围没看到盲人用电脑的,这个问题不好讨论。

有用手机的,遇到过没问什么软件。手机读字语速很快一般人听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人使用电脑主要依赖于屏幕阅读软件和一些辅助技术,不过还是不怎么方便。 ...

嗯,这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

网友D:
在盲人按摩店看到过盲人用电脑,也是普通的Windows操作系统,但他装了个发音的软件,鼠标移动到文字、图标上,就会用普通话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盲人按摩店看到过盲人用电脑,也是普通的Windows操作系统,但他装了个发音的软件,鼠标移动到文字、图标 ...

对,但是有些图标读不出来。系统限制了某些功能。

网友:
可以参考国内盲道

网友:
电脑不清楚,手机可以触屏配合振动给手指做反馈,知乎上有见过盲人写的东西比正常人还通顺,毕竟正常人没用心放任错字的巨多

网友:
有人协助后,仅仅输入输出应该已经有解决方案了,一些简单的操作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那么   聋哑人怎么才能语音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