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问这个Tiandy监控摄像头内存卡不能存储

楼主(2024-09-08):
手机录像正常,内存卡没内容,内存卡放电脑上打开一片空白,怎样才能存储在内存卡里,(第三张图片是手机截屏录像图)。行车记录仪那样就好,取下內卡在电脑上能看行车记录,谢谢了。

网友A:
加密了,电脑看不了,萤石云的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了,电脑看不了,萤石云的就这样

旧货站看到5块钱收来玩,当时不知好坏,找个电源插上手机上能正常录像。内存卡就不行,我内存卡是好的,如果真如你说的那样就无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坏了

如板坏了不会修哦

网友C:
你不是说内存卡能在电脑上看内容吗

网友D:
是不是内存卡格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说内存卡能在电脑上看内容吗

不能,在电脑上打开一片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内存卡格式不对

内存卡还有格式啊?谢谢

网友:
是不是内存卡要格式化成摄像头的模式?!!!

网友E:
卡插上就应该显示格式化,格式化成功才能录视频

网友F:
用那个制作启动 UU盘的软件格式化

楼主:
取下内存卡插上电脑,出现格式化磁盘,不格式内存卡就进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旧货站看到5块钱收来玩,当时不知好坏,找个电源插上手机上能正常录像。内存卡就不行,我内存卡是好的, ...

你看的是实时视频,还是录像视频,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插上就应该显示格式化,格式化成功才能录视频

对,手机上会提示要格式内存卡,已格式化了。

楼主:
手机提示要格式化内存卡,格式后等录半小时取下,插上电脑还要格式化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那个制作启动 UU盘的软件格式化

那又用U启动试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实时视频,还是录像视频,不一样的

应是实时视频吧,转动它手机画画也跟着转动,感谢了

网友:
内存卡插摄像头上等半个小时 在软件上点击卡回放 看有没有录像  你为什么内存卡录像了不在软件上观看 反而拆下来在电脑上观看 监控录像格式和电脑格式不一样的 电脑上需要专门软件才能看

网友:
是不是app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