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使用t12烙铁组的牧田款电池包

楼主(2024-09-08):
没有点焊机,用的t12烙铁,温度390度,18650动力电池用的东磁2500mah,5串4并,电池正负极预先用小电磨打磨了下,正负极用的闸刀开关的铜条。正极容易焊些,负极难焊些。至于网上说的烙铁焊接伤电池,我使用烙铁已经组了多块电池,目前没有发现问题,也可能是循环次数比较少

楼主:
另一块电池,5串2并,电池还是东磁

楼主:
前几天组的一块牧田款电池,电芯鲜鱼买的三杰2500mah,全新库存。桃宝买的外壳套件,感觉这款套件质量不错,大保护板4mos。还是t12焊的,用的套件中的镍片,看有人在镍片中叠铜片好过大电流,这对于t12就勉为其难了

网友A:
把一个几克重的烙铁头烧热还要几秒钟,锂电池几十克且饱含电解液和紫铜极板。只要外部热缩皮没变化,内部基本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几克重的烙铁头烧热还要几秒钟,锂电池几十克且饱含电解液和紫铜极板。只要外部热缩皮没变化,内部基 ...

焊的过程由于不停上锡,时间较长,电池还是挺热的

楼主:
4月份组的一块,电芯用的拆机亿纬20p,鲜鱼买的零循环电池组,拆了组的这个。电池一致性很好,放电容量也够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一块电池,5串2并,电池还是东磁

总正负极用的闸刀开关铜条,其余用的6平方粗铜线

楼主:
前年组的一块,5串3并,电芯用的东磁20p,当时经验不足,正极没有贴青稞绝缘环,今年发现有根铜线生绿锈,导致一节电池漏电了,重新处理了生绿锈的那股铜线,电池恢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的过程由于不停上锡,时间较长,电池还是挺热的

提前打磨要焊接的区域清除氧化层 和用高活性免洗焊锡会缩短很多焊接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前打磨要焊接的区域清除氧化层 和用高活性免洗焊锡会缩短很多焊接时间 ...

焊接前打磨了,朋友你说的焊锡孤陋寡闻了,我用的云南猴子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前打磨要焊接的区域清除氧化层 和用高活性免洗焊锡会缩短很多焊接时间 ...

焊锡好像挺关键,更容易上锡,猴子锡一般

网友B:
锡焊锂电偶尔用用,高温 快速,应急没啥问题

你这种经常组电池,还是建议搞一个点焊,

不然尽量在中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焊锂电偶尔用用,高温 快速,应急没啥问题

你这种经常组电池,还是建议搞一个点焊,

早上,晚上,我也组。电池陆续已经用了2年多,还是很安全的

网友:
搜索 电梯 ,锂电,有惊喜

网友C:
搞那么多电池还是有必要来个点焊机的,毕竟焊锡珠极易短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那么多电池还是有必要来个点焊机的,毕竟焊锡珠极易短路正极。

焊的时候比较小心

网友:
以前也试着焊电池,没有成功,因为没有经验,没有打磨好焊接的地方,并且用的是刀头,人家送马蹄头比较好,具体没有试验过,不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块电池,5串2并,电池还是东磁

人才年年有,奇才今年还是看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锡好像挺关键,更容易上锡,猴子锡一般

正宗白猴63/37焊电池非常好用,几乎可以做到完美平点。

你这是方法、手法、做法都不对!!!
一般来说先给电池正、负极镀锡,用酒精快速降温;
将电池正、负极对应的镍片处打两个并排孔,孔径约3mm;如果是单边镍片头,可以考虑剪成V型;
将两孔对齐镀锡点,加助焊剂,马蹄头对怂上去三秒,让锡水浸过孔口即可。

网友:
一部破手机的钱可以买一台很好的点焊机,家用可以用几十年,玩电池不买点焊机咋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