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高仿 美的电磁炉

楼主(2024-09-08):
这十多年,接触的美的电磁炉起码百台以上了,还真没有看到过冒牌的美的电磁炉(九阳的见过),今天拆机这个型号是七八年前的,经典型号,散热好,现在早停产了。没想到遇到这么一台。确实主要是看上那个玻璃面板。没见过,所以拆了看看。手机发帖,描述在图片上了。

网友:
有没可能是 原厂的 又缩水了

网友:
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真的

网友:
现在电磁炉销量也不大

网友:
有可能是原厂简配的

网友:
这是高仿吧,除了用料差一些,反正我没看出是假货

网友A:
连电线都是铝线 过分了

网友:
这个就是美的原厂的

网友:
这个不会是假冒的,都“三码合一”了,标签、外壳、电路板型号都一致,很多真的都做不到。还有一些对于假货来说没必要的小细节。

网友:
假的都很真的,其实就是代工厂不铜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内行啊,就看这本该2uf的电容,用了一个小小的黄色安规,假货美的。

网友:
假货都仿的这么用心了吗?有没有可能它就是真的?

网友:
是不是代工厂直接出货的,,没经过美的。。,,还是它就是真货?

网友:
元件弯脚整齐,估计并非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电线都是铝线 过分了

我上次维修一个好太太电磁炉就是铝线,然后一直插拔插头,插头直接炸了冒黑烟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美的电磁炉不过极少使用感觉还是燃气灶好用。

网友:
美的的电磁炉还有假冒?除了2uF那个电容,其它的没看出啥异常

网友:
除了iC用插座有点奇怪,lGBT引脚没套热缩管,其它我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