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SK/飚王 SCRM330 高速USB3.0读卡器拆解

楼主(2024-09-08):
入手的第一个飚王 USB3.0读卡器,支持SD(标准大卡),CF卡(几乎绝迹),microSD(TF卡常用)。

主控用的GENESYS(创惟)的GL3233 ,单LUN 读卡芯片,所以多卡插入也只支持读其一而已。
芯片内嵌时钟了不用外接晶振 。只有一些电源滤波电容。有一个EEPROM的位置没贴。做工还行,线用的是插头插座,还用铜箔包屏蔽了。

网友:
十多年前买过一个飚王的多用读卡器,比这个个头大,读相机CF卡用,没多少就不能读CF卡坏了

网友:
万万没想到里面竟然是插头连接的

网友:
品控一般,我的scrm333跑圈不过,不是卡的问题

网友:
由于手贱拆了壳走不了保修

网友:
不爽牛屎芯片,应该耐用

网友:
cf卡买深卡槽的,浅卡槽卡针容易插歪

网友:
这牌子的读卡器以前买过两个,后来用U盘比较多相机也是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很少使用读卡器了。

网友:
看着做工只能说一般吧,手上的几个读卡器都在吃灰中。

网友:
我也有个金属壳飚王读卡器在吃灰

网友:
  有一个一样的在用 ……

网友:
飚王 的读卡器用着还 行

网友:
不是牛屎,好评!

网友:
以前很火的产品,至从手机内存变大后这玩意儿都在睡觉了。

网友:
CF读卡器用得不多

网友:
我很早买的2.0的品胜,也有CF口,但从没用过

网友:
3.0口速度怎么样

网友:
产品做的太大了,小巧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