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共享充电宝PB9-5600s,要怎么改?

楼主(2024-09-08):
拆个充电宝,怎么破解

楼主:
点焊的,正级搞掉了

网友:
看看谁能知道怎么过

网友:
马宝2元淘个板子就是18W快充了

网友:
换个板子最快

楼主:
主要想折腾

网友:
交费使用吧。

网友:
电池还可以利用

网友:
直接换快充板,省心

楼主:
充电不稳,还得试线路

楼主:
哈 成功用电

楼主:
放了一晚掉了一格电,看来要加个开关,唉,不然也充不了电

网友(2024-11-20):
引用 楼主:
放了一晚掉了一格电,看来要加个开关,唉,不然也充不了电

楼主,咋弄的,能完整的说一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了一晚掉了一格电,看来要加个开关,唉,不然也充不了电

上面和下面的不是一块板

网友(2025-01-23):
主控是ip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