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空调压缩机电磁阀更换

楼主(2024-09-08):
怠速空调不凉快,据说可以换压缩机电磁阀。换电磁阀+抽真空工时费150,自己买材料大概阀体80+冷媒30+冷冻油5

本来准备自己更换冷媒,如果要换电磁阀必须要抽真空,真空压机没有,多多看了阳一1L的真空泵150,正好和工时费一样,要不自己买台真空泵练练手?抽真空很简单,换压缩机电磁阀除了要在彻底趴着不爽,其实也就一个卡箍的事,大家有自己换过电磁阀玩的吗?

网友:
没有碰撞过,无泄露就没有必要加制冷剂,怠速空调不凉快去更换电磁阀???怎么想的,用高压水枪把冷凝器好好洗一下就行了

网友:
关键是要自己有工具

网友:
车都是折腾坏的

网友:
自己动手省了二百元

网友:
人工费挣回来了

网友:
关键是有些修车的工人二把刀,不给你修坏就不错了

网友A:
你换了吗?
我老车也有这现象,我加了氟利昂,感觉有时怠速不制冷,但一般跑着就能制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吗?
我老车也有这现象,我加了氟利昂,感觉有时怠速不制冷,但一般跑着就能制冷,没问题。 ...

没呢,之前压力表显示正常,这里又显示低压高。据说带变排量调节的压缩机(德系/法系常用),容易出现阀体故障,现象就是怠速不凉,转速起来凉

网友:
怠速空调不凉快与压缩机电磁阀有关??

网友:
开起来凉,怠速不凉应该是散热器有点堵,跑起来散热好点。先测测高低压:怠速如果高压高,低压低,那就清洗散热器。如果高压低,就补充制冷剂。

网友:
怠速不冷先怀疑散热系统,风扇之类的。这个很关键。

网友:
这是可变排量压缩机用的电磁阀,普通车定频的没有,这个拆下来清洗就行,这个堵了只能说压缩机存在磨损

网友:
抽真空不是一般机子能够搞定的

网友B(2025-05-23):
前面我也报这个b995故障,压缩机可变排量电磁阀故障。通过pp2000读数据流,空调工作时,压力10bar以上,低压2bar左右,冷凝器温度可以到-5 ,说明压缩机正常,不正常的时候 就没有冷风。故怀疑接触不良。 经过排查,重新插拔插头,并把插头内部的插针端子拨了一下,重新插回,一切正常。

网友C:
感觉没啥关系呀,只要压缩机转了就跟他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我也报这个b995故障,压缩机可变排量电磁阀故障。通过pp2000读数据流,空调工作时,压力10bar以上,低 ...

怠速,低压稍微偏低,高压正常
如果是2K转,高压稍低,低压正常
凉快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低压稍微偏低,高压正常
如果是2K转,高压稍低,低压正常
凉快就好 ...

道长才是大神!
话说,道长的点焊机成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吗?
我老车也有这现象,我加了氟利昂,感觉有时怠速不制冷,但一般跑着就能制冷,没问题。 ...

低速散热风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啥关系呀,只要压缩机转了就跟他无关

变排量压缩机是有很大关系的。
要是定排量压缩机的话,就没有这个阀。也就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