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G SA-7270 9K~2.7G频谱分析仪简单拆解照片

楼主(2024-09-08):
在7月那时候淘了一台坏的LG7270频谱仪,9KHZ~2.7GHz 满以为自己可以搞起来,觉得不是电容问题就是电池问题,结果拆开一看不是那回事,电池很好,也没有漏液,电容也很好没有问题。。。然后满世界找资料,和它对应差不多的IFR2398也是没有详细图纸,并且还不完全一样,只能拍几张照片然后当垃圾处理。。。。。

楼主:
这2张图是借用了外网的图,这个SA-7270的RF组件里面大同小异,不完全一样,但电路结构是一样的布局,第一本振YIG的频率是 3410.7~6110.7MHZ   1set  1IF 是3410.7MHZ;   二本振是3200MHz   2set IF 是210.7MHZ    ;  三本振是 200MHZ   3set IF 是 10.7MHZ      属于3次变频超外差结构的频谱仪,是传统电路的仪器, 该仪器是韩国LG公司生产的,据说后期卖IFR了 改动以后变成IFR-2398了!

网友:
仪器这一块还是要用老美的,小日子和韩国或者湾湾都不皮实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A:
HP TEK 之类 有完整的维修手册, 不过新系列基本不提供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 TEK 之类 有完整的维修手册, 不过新系列基本不提供原理了

这个仪器就没有完整的电路图了 只有大概的框图和局部图,所以维修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