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小黄鸭到手就开关不灵拆解维修还是得精拆才能修好并做防水

楼主(2024-09-08):
小黄鸭到手就开关不灵拆解维修还是得精拆才能修好并做防水

其实问题不难但也不简单,也难怪为何现在喜欢换件多于维修,一旦涉及的金额不高,换件还真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仅以此篇内容)。

朋友的小黄鸭涉水玩具,发来就是故障货,客服建议自行找店维修,维修后报价退红包。他自己是做电工的,但对弱电没有研究,于是乎找到了我。。

一个游泳吸水的小黄鸭,内置的一个防水开关失灵了,按了没反应,排除了电池、接线的问题,只剩这个自锁微动开关。

因为开关内部做了防水,704灌胶了,所以不想拆、不想换,滴了两滴机油,想多摁几下能解决接触不良的问题。

结果送回去还没两天又不行了,看来滴油大法不行,只能大拆了。

送修回来后发现其内部渗了许多水,看来拆解过后防水效果也大打折扣。

无奈只能找出尘封已久的704硅胶配件,重新进行封胶处理。

3个5号电池仓,电池仓周围一圈胶条,原以为防水效果很好。

结果拆过机后的螺丝孔位多少有些缝隙,根本无法完全密封。

只能重新打胶封装,这点还真不能省。

就是3个号电池太坑,而且送的是很垃圾的充电镍氢电池,预计充电2小时使用5分钟吧。。

重新打包送来的小黄鸭套件,朋友将玩具周边的所有零件都带过来了,想让我孩子也可以玩玩,可是我孩子回老家避暑去啦。

打开甜甜圈的盒子,露出内部若干周边配件。

各式各样的周边配件琳琅满目,真是,连我都想弄个澡盆来玩玩了。

也不知道朋友怎么塞的,小小的甜甜圈盒子里可以装入这么多的玩具。

还有这种飞天小火箭。

继续拆,内部出现许多渗进来的水渍。

水渍还挺多的,看来涉水电子产品拆过一次后就得重新做防水。

显然这次不是为了进水,反正都要重新做防水了,直接拆开自锁开关,完全拆解,清理,并恢复原样,因为自锁开关内有弹簧,装回花了一个多小时。

恢复自锁开关后,开始寻找渗水的根源。

怀疑是电机的头部这里有个防水胶圈没有卡好,导致渗水。

收拾好后开始回装,回装过程中总感觉有点隐隐的不爽。

一直装到电机模块这里,才反应过来,还是得重新做防水,否则到时还是会渗水。

装到后期就留了个心眼。

焊接自锁开关。

最后从库存里找到704硅橡胶,重新将原来的螺丝孔位打胶封胶,确保最后交付无问题。

网友:
大神太忙了,送完外卖还得搞维修

网友A:
你这维修费怕是可以买10个这鸭子了吧

网友:
到手就得拆是个“好习 惯”

网友:
怎么收维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维修费怕是可以买10个这鸭子了吧

这个朋友送了一堆电子产品,之前好早的12V大功率电源和大功率的12V风扇,在论坛上都出了很多,哈哈,相当于双方合作吧。

网友B:
感觉顺着自攻渗水…… 这多么螺丝防水是个麻烦事!

网友:
厉害啊楼主。
这东西小孩子玩不合适,太幼稚了,大人玩刚刚好!

网友C:
704是不是也分很多种呀?我买的这个好像没有粘性,干了就松了,不久焊的耳机,套头里挤了点进去,现在扒了几回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4是不是也分很多种呀?我买的这个好像没有粘性,干了就松了,不久焊的耳机,套头里挤了点进去,现在扒了 ...

704只是覆盖,防水,软性,防震,粘的话还是热熔胶或者哥两好或者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顺着自攻渗水…… 这多么螺丝防水是个麻烦事!

我怀疑不是自攻处,应该是电机抽水那里没装好。

网友:
应该是电机轴头处进的水,电池盒都密封的没问题了。

网友:
一堆儿童玩具。

网友:
涉水玩具不好修

楼主硬着头皮修

网友:
小黄鸭防水很难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4是不是也分很多种呀?我买的这个好像没有粘性,干了就松了,不久焊的耳机,套头里挤了点进去,现在扒了 ...

704胶只是密封,强度不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704只是覆盖,防水,软性,防震,粘的话还是热熔胶或者哥两好或者树脂。 ...

那我明白了,那再请问手机尾插小板的这坨黑胶又是哪种?这种会硬化它是能固定的。有劳了

网友:
义乌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明白了,那再请问手机尾插小板的这坨黑胶又是哪种?这种会硬化它是能固定的。有劳了 ...

这个有点类似绿油那种紫外线固化胶吧。高温才可以刮掉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4是不是也分很多种呀?我买的这个好像没有粘性,干了就松了,不久焊的耳机,套头里挤了点进去,现在扒了 ...

放久了过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