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拖锡他们都用哪些烙铁头

楼主(2024-09-08):
看到抖音一些维修佬他们可以轻松的焊接一些上百个引脚的IC,引脚很密,可以轻松拿挰真佩服,他们是用的哪些烙铁头,一个原因可能是用的松香油好之外,可能跟烙铁头有关联。毕竟当在拖焊的时候头子要有吸引锡的流动的锡。才能把IC引脚的锡给拖到焊头上,IC脚才干净。

网友:
还且个就是技术,卖油翁说的"唯手熟尔"不是没道理的...

二○二四年九月八日

网友:
烙铁头整个上锡面要对锡有很好的吸引力才行,用锡丝点在上锡面的任意位置都是铺展到整个上锡面,而不是点在哪里哪里起个痘痘。

网友:
玻纤pcb上焊小引脚对烙铁要求不高,舍得用焊油,随便一个刀头、马蹄头都能轻松拖锡

网友:
温度要控制好,  助焊剂要比较耐热的,  烙铁头形状有一定关系,  技术要过硬, 拖动速度要掌握好.

网友:
考虑一下进口专用助焊剂,BGA焊油。

网友:
大多是刀头和马蹄头,面积大,角度好掌握

网友:
看起来容易,实际操作就不行

网友:
好焊油才是关键

网友:
这个属于: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网友:
好的烙铁也很关键

网友:
好焊锡➕好助焊剂➕吃锡好的烙铁头,练不了几天你也行

网友:
无他,唯手熟尔

网友:
专业制造维修拖锡焊接上百PIN的IC那是平常事,有锡线和刀咀就行,现在我喜欢加点松香膏清理最后的连锡PIN.

网友:
刀头加好的焊油和好的焊锡,不是很难。

网友:
用这个基本有手就会

网友:
主要是技术,其次是焊锡,然后是助焊剂。技术不行,其他再好也拖不好

网友:
多练,熟了松香普通焊锡丝就拖得好,

网友:
马蹄头好用,好的助焊剂+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