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飞狮镍氢电池充电器(Camelion BC-1062)看看能充满自停吗?

楼主(2024-09-08):
听说飞狮这个品牌在国产充电电池里口碑还算好的就趁着有活动买了一些,给妹妹用的所以充电器不能复杂
充电也不能太慢,这个价位要的就是性价比所以那些高大上的充电器是不会考虑的,看了几个感觉都差不多于是就买了电池同品牌的充电器,看不懂电路有没有路过的大佬给看看这个做工咋样?能不能充满?会不会充满自停啊?

网友:
不错,还挺规整的。不过还是喜欢直插充电的,比如CC55C

网友:
看上去不错,应该是充满自停的

网友A:
这个电量显示是什么图形?或者数字?

网友:
  还可以

鬼子的二手 比这个强太多

网友:
规规矩矩的常见模式,就差还得5v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量显示是什么图形?或者数字?

4颗指示灯显示当前电量充满常量

网友:
2023年的产品。

网友:
感谢分享拆机图,十分清晰

网友B:
镍氢电池自放电严重,不使用放两个月就要充电一次,否则再使用会发现电池已经没电了。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C:
单片机的

楼主这个价格多少,还是买电池送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

楼主这个价格多少,还是买电池送的充电器

20大洋买的,10节电池46肯定不可能送充电器啦,送充电器的一般是慢充或者价格比较高的,所谓买的没有卖的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自放电严重,不使用放两个月就要充电一次,否则再使用会发现电池已经没电了。 ...

买了10节有8节说是低自放电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挺良心的,充满自停应该是有的

网友:
看着像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飞狮的做工不错的,镍氢电池也很好,自放电很小,不比进口的差。

网友D:
做工中规中矩,用料不错,看电路应该可以自停,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中规中矩,用料不错,看电路应该可以自停,价格多少

20张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