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报废的台铃电动车充电器,拼凑一个好的

楼主(2024-09-08):
两个废充电器,一个进水烧坏,另一个输出线解除不良,把主板坏的线拆到另一个充电器,使用。

网友:
还行不是开关关都炸了

网友:
烧坏电阻大概率是烧整流桥堆和mos管了,如果三大件坏了就没必要留了。

网友:
换线简单,查故障麻烦。

网友:
修机都是拆件修机,实在是找不到了才买件

网友:
就坏这些元件吗?

网友:
这样修不费脑!

网友:
充电器维修还是不难,搞了很多也就一台输出电压低一点的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查故障麻烦

网友:
拼装组合,复活。

网友A:
炸机的不好搞,很容易又炸

网友B:
为什么现在电动车都用怪异插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的不好搞,很容易又炸

没有维修价值,拆个风扇+没烧坏的整流管,其他的都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现在电动车都用怪异插头呢

逼着要买原厂的充电器

网友:
炸机的不好搞,维修不易呀!

网友:
炸鸡别修,拆件

网友:
买到就是赚到

网友C:
e进水就是炸一片,留着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e进水就是炸一片,留着拆件

风扇+整流管(没烧坏的)+变压器+LED 拆下,其他的都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整流管(没烧坏的)+变压器+LED 拆下,其他的都扔了。

要变压器有啥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