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老牛,插座异常

楼主(2024-09-08):
一个老公牛三线插座死活插不进去,拆开发现弹簧片偏离原位,矫正后正常,簧片厚度看着还行。

网友:
看这颜色有年头了,弹簧片怎么变形这么严重呢

网友:
这弹簧片有接触不好烧过的痕迹

网友:
公牛的老货,外壳都发黄了,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插座我最近买了还几个弹片带弹簧的大功率款,用起来很可靠插拔也很顺畅.

网友:
还真得感谢雷军,不然这牛一直不思进取。

网友:
这插排有点年头

网友A:
插排红引线内芯也太细了,不怕烧断?

网友:
老牛用了多少年

壳子塑料看着还阔以

网友:
还行吧,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排红引线内芯也太细了,不怕烧断?

这个楼主应该不会插大功率设备,1KW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锉刀把打火的地方打磨光滑

网友:
壳有些黄有点年头了,还能用,继续

网友:
弹簧片有烧过的痕迹

网友:
烧过的痕迹

网友:
只要不过载、不短路,牛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楼主应该不会插大功率设备,1KW内应该没问题。

千瓦以内应该没啥问题,轻来轻去的还行。

网友:
打火严重,得刮平整,很可能是开机状态插拔导致

网友:
这货有点年头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