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发一张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工业电加热图片

楼主(2024-09-08):
发一张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工业电加热图片

网友A:
里面红色接线那么多,是加热控制???

网友B:
的确有视觉冲击力,用什么热源?电热棒(管)?

网友:
维修人员估计见到会骂娘,更换加热管是要命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红色接线那么多,是加热控制???

红线是厂家带的,加热器的电源,N多个加热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有视觉冲击力,用什么热源?电热棒(管)?

就是加热棒,,很多而已。或并或串。配电房有一个控制柜,里面有大功率可控硅调节功率。

网友:
冲击了冲击了冲击了冲击了冲击了冲击了

网友:
好熟悉的不锈钢套筒

网友:
这个估计坏几根加热管,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这要是全剪了卖铜,,,得判好几年吧

网友C(2024-11-13):
为什么零线也接进去了,这种统一成套设备应该随便做到三相平衡吧

楼主:
这是顶部,上面有个很大的防爆密封盖,得用吊车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红色接线那么多,是加热控制???

不是,是加热分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有视觉冲击力,用什么热源?电热棒(管)?

就是加热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零线也接进去了,这种统一成套设备应该随便做到三相平衡吧

说的有道理。但就是这么设计的。防止某个加热管烧毁吧,那样就不平衡了。

网友:
的确具有视觉冲击力

网友:
和旁边的师傅对比,感觉连接线有拇指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