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破壁机铝线线圈儿发热严重 不到一年就电机坏了

楼主(2024-09-08):
没想到九阳自己在砸自己的牌子了。铝线电机还清清楚楚的标明铝线电机。发热非常严重。用不到一年必将完蛋。

网友:
一切都是为了利润.......

网友:
这不已经完蛋了吗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找售后换新电机,这没过保

网友:
这种电机可以连续工作吗?

网友:
破壁机之类的串激电机一般设计都是短时间工作,超过十分钟左右就会过热保护.无论铜线还是绿线都差不多发热狠的要死.

网友:
用了刚过保就坏!

网友:
九阳不阳了

网友:
这个本来就不能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A:
说明书上不是有注意事项,用2分钟要停用10分钟

网友:
电机坏的很彻底

网友B:
我买了2个九阳破壁机,如果连续工作时间太长就会过热保护,这个电机烧了估计是热保护失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2个九阳破壁机,如果连续工作时间太长就会过热保护,这个电机烧了估计是热保护失效了。 ...

可能是连续过负荷运转还没来得及保护就热坏了

网友:
定子烧损这么严重,转子估计也完蛋了。

网友D:
超时运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不是有注意事项,用2分钟要停用10分钟

关键都是全自动的设计好的程序呀,他也不是开关,开一下电机就一直转着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连续过负荷运转还没来得及保护就热坏了

没有连续呀,也就是正常使用,正常按程序使用,关键是你想让他长时间转,你也没办法让他长时间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时运转了吧

都是自己设定好的程序。根本没有手动。长时间运转的功能。

网友:
应该还没有过保,可以找售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