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外置灯求推荐

楼主(2024-09-08):
电动车外置灯求推荐

【闲鱼】https://m.tb.cn/h.gK0HiMC?tk=8fNJ369ooPt CZ8908 「快来捡漏【电动车led射灯,透镜切线远近光铺路射灯,摩托车灯,外卖骑手】」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看了一个,大概率是虚标。两个加起来20瓦-30瓦应该有,但我想要的是辅助近光照明,所以有没有近、远光无所谓。
近光最好要5000K到6000K,雨天偶尔会去跑单,所以照明一定要有,价格在20-50左右即可。贵了也受不了。
谢谢各位。

网友:
LED没卵用,除了闪瞎别人眼外...

二○二四年九月八日

网友A:
当然是打开万能的拼多多,闲鱼上有个毛线的漏,看见这种点都不会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打开万能的拼多多,闲鱼上有个毛线的漏,看见这种点都不会点进去

拼西西就是个坑,回头我看看可不可以间隔楼

网友:
整个这种的泛光灯壳DIY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拼西西就是个坑,回头我看看可不可以间隔楼

我9块多买了个圆柱形号称30w的实际有近20W左右黄白光,体积小用起来发烫,拆开拆一个贴片的限流电阻降了近一半功率才好点,黄白一起亮功率一样光色也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9块多买了个圆柱形号称30w的实际有近20W左右黄白光,体积小用起来发烫,拆开拆一个贴片的限流电阻降了 ...

这个我也有看到,好像看拆解图就是你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有看到,好像看拆解图就是你拆的?

咸鱼买了一对,其中一个不变光,拆开找到原因修复,两个灯同时点亮效果。

网友C:
电动车不是装有灯不?外置的买来装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不是装有灯不?外置的买来装在哪个位置??

我的车有防撞栏,固定在栏杆上,丑点但是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有看到,好像看拆解图就是你拆的?

对的,就我呗,这是截的,一淋雨进水雾装车头壳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咸鱼买了一对,其中一个不变光,拆开找到原因修复,两个灯同时点亮效果。
...

这效果不错了,多少M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效果不错了,多少M收的?

一个33,两个60送支架,现在挂积分商城6000出,因为有光斑,个人不太满足。

网友B:
这些车灯太多透镜的只能说能用,光路光斑散热大多挺烂的,以前有个玩手电的开模弄出个德规车灯,当时卖一百多我看有人装自行车上光班铺路不错,不知现在还没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车灯太多透镜的只能说能用,光路光斑散热大多挺烂的,以前有个玩手电的开模弄出个德规车灯,当时卖一百 ...

花了20买了个汽车拆车的双光透镜,近光反光碗,远光矩阵。回头刚买的灯要是出不掉就留一个给我老婆的车子上装。

网友D:
会不会太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太亮了?

我还嫌不够亮,有时候坑都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