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拆机一个杂牌硬盘YS9082HT+89092832C200

楼主(2024-09-08):
目前这个硬盘可以读取,但是无法格式,看来是有毛病了。拆开一看比一般的多个八角小芯片,感觉就不好对付,用9082hc的程序看一下ID,摇头。暂时放一边吧。

网友A:
这不N4PA吗
贴918或者3379处理了吧
9082ht目前似乎没公开的工具

要注意这颗粒是一颗2CE和一颗1CE,对应丝印为02T和01T的

网友:
QLC的这也太可怕了

网友:
不同ce数量,同id颗粒

网友:
原神主控的盘有的时候安全擦除下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N4PA吗
贴918或者3379处理了吧
9082ht目前似乎没公开的工具

学习了,差点在海鲜捡漏无法格式化,果然没这么简单

网友:
还没见9082HT工具

网友:
学习了,ys主控还能这样

网友:
看着QLC瞬间失去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