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U盘是扩容的吗

楼主(2024-09-08):
我买了1个128G的金士顿U盘,MyDiskTest3.0测试也没有问题,但是往里拷贝东西,拷到电视连续剧到了60多G时,后续拷进去的都放不了,将U盘退出再插进去,后面的文件也不见了。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标准的扩容盘,你肯定买的价格很便宜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扩容盘,快测的结果不准确,要慢测的才准

网友B:
用urwtest试试,看描述可能像64g扩容的

网友C:
就用chipgenius检查一下主控和闪存,就能直观判断是否扩容。

网友:
进来论坛就要学会用chipgenius 啊 这样描述大概率就是扩容的

网友:
应该扩容的

网友:
应该就是扩容盘。

网友:
64扩到128,已经很良心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扩容盘了。

网友:
确定是扩容盘呀!!!128G可能只有64G!!!

网友:
chipgenius检查一下主控和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扩容盘,你肯定买的价格很便宜吧!

价格是25.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chipgenius检查一下主控和闪存,就能直观判断是否扩容。

用chipgenius测试,显示是64G,应该可以断定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用chipgenius测试的确显示是6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rwtest试试,看描述可能像64g扩容的

刚刚试试这个软件,显示测试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中途退出算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用chipgenius测试的确显示是64G

64扩128还算有点良心,重新量产吧!

网友:
这扩容盘还不算高科技,前段时间买了三星,怎么测都是128G,也是64G扩容,用拷贝的方法,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试这个软件,显示测试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中途退出算了。谢谢!

时间长是正常的 只有跑圈才能测出实际容量与性能

网友:
扩容盘无疑了,可恶的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