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操作不当导致母线接地(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楼主(2024-09-08):
      2023.4.6上午7点多,配电室内作业电工,在从电缆夹层往盘柜穿线时,突然母线发出”砰“的声响,同时该段变压器的出线断路器跳闸,异常的响声令作业工人一脸茫然,随后立即接到电运值班人员电话,询问断路器跳闸原因。
      业主、总包、施工三方技术人员迅速到场,对现场情况进行查验、分析。
      该段母线为低压400V系统,母线室为全封闭母线,但母线室的底面保护板留有散热孔,正常情况下人体及机具是无法接触到母线,周围环境具备安全施工的条件。
      但是作业工人在引导控制电缆上拉至盘柜二次接线室时,采用4mm2单芯线,并且单芯线两端没有做绝缘处理(作业组长曾提醒该工人对单芯线两端用胶带包扎一下,该工人认为作业环境安全,就没往心里去),极为巧合,单芯引导线混乱中竟通过母线室的散热孔,插入母线室,碰触母线,导致母线对地放电,引起该段变压器出线断路器动作跳闸,电运值班室通过远程通讯信号接到报警。图一为操作示意图,图二、三、四为现场照片。

网友A:
二次回路作业,远离高压设备,开三票没问题
如果穿线过程有可能侵入高压柜,就该开一票,线缆包不包绝缘不是关键点
还有就是现场监护不到位

网友:
这得多危险,真的是挣钱不要命了

网友B:
开一票,三票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死人就不错了,事故往往就是那么巧

网友:
命大,干这活一定要引以为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次回路作业,远离高压设备,开三票没问题
如果穿线过程有可能侵入高压柜,就该开一票,线缆包不包绝缘不 ...

不懂就问,啥叫开票?

网友:
这样看起来的确很意外,作业组长考虑的也很周到,但是没坚持,作业工人也没听进去。

网友:
还是安全意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啥叫开票?

电力系统工作时需要开作业票,上面有工作内容及安全措施,一般根据风险分几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啥叫开票?

施工作业票!

网友:
现场监护失职

网友: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生命是可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一票,三票什么意思

工作票   干什么活开什么票   详细描述工作内容  以后可能风险   以及准备的防护和应急  而且得有监护人   国家电力行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