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大疆mini2原装电池 型号BWX161-2250-7.7

楼主(2024-09-08):
捡来的电池,明显怀孕了,直接爆开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利用的

外观

标签

电池鼓的和气球一样

两串连接方式

保护板

电芯参数

没什么可以利用的
end

网友:
如果是好的,直接挂咸鱼应该能卖些钱吧?

网友:
主板有所,可以留着主板破解后换电池

网友:
这个电池不便宜

网友:
保护板留下,没一定那儿会用得上。

网友:
大疆的电池有锁吧

网友:
我的mini2 二手电池都要一百大几,记得以前是18650*2电芯?
从使用寿命来说,18650比软包耐用
从能量密度来说,软包密度比18650高
估计后期考虑无人机对自重敏感,把18650换成了软包,同自重续航会有提高,但是电芯寿命就降低了

网友:
可以利用电路

网友A:
不知道保护板断电会不会锁了,如果不锁,就还有利用价值。

网友:
大疆的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B:
唉这个真败家了,mini2一个坏电池都至少能卖100多块保护板挂网上卖吧100块应该能卖掉,它的价值只是你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保护板断电会不会锁了,如果不锁,就还有利用价值。

都鼓包成这样了能不锁吗?只要保护板是好的不管锁不锁最少值100,上面那颗bq9003里面的大疆认证id就值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这个真败家了,mini2一个坏电池都至少能卖100多块保护板挂网上卖吧100块应该能卖掉,它的价值只是 ...

外壳是卡扣的,让我撬裂了,不过还能装回去。是不是应该去撸个飞机来,然后把电池修好

网友:
软包容易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是卡扣的,让我撬裂了,不过还能装回去。是不是应该去撸个飞机来,然后把电池修好 ...

哈哈随你咯

网友:
放气  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保护板留下,做工不错的!

网友:
再买个电芯、解锁套装、飞机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等主机到了就可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