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欧普筒灯 铝外壳没用到散热上

楼主(2024-09-08):
外壳是铝合金,灯板和铝合金外壳中间隔了一层塑料,难道怕漏电吗?铝基板直接贴在钻外壳上面不是散热垫好吧?点了两个小时,测了一下铝基板温度并不高。50多度吧,外壳也不怎么烫。

准备买几十个这种灯,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A:
有铝外壳不帖,这是怕散热好了热不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铝外壳不帖,这是怕散热好了热不死了吧。

会不会为了绝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为了绝缘?

灯板和外边都是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板和外边都是绝缘的。

如果铝基板的正反两面是绝缘的,那么铝基板就完全可以直接固定在铝外壳上。中间没必要加一层塑料。我猜这么薄的铝基板没法做到绝缘.220V这么近也会爬电

网友:
散热好了寿命长,影响销售量。

网友B:
像是线性恒流的,估计有频闪。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线性恒流的,估计有频闪。

频闪到没有,担心散热不良

网友:
可能是安规考虑

网友:
计划报废是必要的

网友:
本人从来不用AC220V直接进灯板的LED灯

网友:
有安全隐患

网友C:
散热一般,如果灯板不热,那就可以放心用

网友:
不过以前这种灯都是外置驱动的,驱动集成到灯板上不是啥好事儿,建议还是考虑外置驱动的筒灯。

网友:
塑料层为了绝缘,线性驱动不耐用。尽量买外置隔离恒流驱动,散热好点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一般,如果灯板不热,那就可以放心用

电容有60多度,,如果装在吊顶上,温度还要高,,哎,,现在这些大牌的也不行了

网友:
换成导热硅胶垫,现在好多都是集成一体式的或者非隔离电源,通电后最好别碰(怕塑料壳也导电或者爬电间隙不够大)

网友:
不太喜欢这种,都扔在库房吃灰。。

网友:
多一层塑料应该是为了安规测试,买过好几个LED灯泡都是塑包铝,除非那种大功率的灯泡才有金属散热器外漏,但里面也是做好绝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