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有台铃一线通锂电池改品字形接口的方法吗?

楼主(2024-09-08):
有台铃锂电池,是一线通的,现在想改品字形接口,应该把哪个小口和电源正极相连?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改插头吗?注意正负区分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没有万用表,那就拆开看看里面电线颜色

网友:
某宝或者某多可以买到转接头

网友:
俩螺丝一拧拆出来看看,一般右火线(正极)

网友:
直接买带信号线的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