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ViVo手机怎么一直卡在Fastboot上

楼主(2024-09-08):
    这手机垃圾桶捡到的,有密码后面想恢复原厂设置,卡在Fasrboot按什么键也没反应,包括关机键,电池拔了也不行怎能搞

网友:
拔电池都不行??不应该,能进recovery不?有么可能是音量键,开关机键有问题呢?

网友A:
为啥很多人喜欢用ov,可能是线下店多的缘故?

网友:
不是有中文提示?

网友:
砖了,垫桌脚吧

网友:
开启线刷模式。

网友:
有可能是CPU虚焊了。摔过的手机往往有这种现象。

网友:
vivo的fastboot是废的,之前有部x6l在mtp和rec模式电脑能认设备,唯独fastboot插电脑和没插一样

网友:
好像这样就是字库坏了

网友:
应该系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很多人喜欢用ov,可能是线下店多的缘故?

质量过硬,线下店多

网友:
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我觉得挺好,他的旧系统 也可以通过adb 删除 系统预装,但是一重启,又全都回来了。不像粗粮,就知道 卡米

网友:
蓝绿厂的东西质量令人担忧啊!为毛还有很多人买它的东西?

网友:
刷个机试试,有惊喜的。

网友:
只有刷机才行

网友:
手机坏了,正好换新的

网友:
应该是音量按钮有问题,多按几次那两个音量按钮再重启,或者直接更换侧排线试试

网友:
同时按住音量上键和开机键试试,直到出现开机画面再放开,我的小米6X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操作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