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quest2不开机无反应维修

楼主(2024-09-08):
又在咸鱼捡了一个quest2,成色挺新,老板描述是不充电不开机,无拆无修
拆开快递,直接插充电宝试一下,果然啥反应没有,按键后也一点电流没有,死的非常彻底
到家了,拆机,电池没电,激活后,还是没反应,插Type-C口也无反应
直接在电池口供电,发现有400ma左右的漏电流
摸了摸发现充放电管理ic发热,测外周电容和电感位置也短路了,对地压降是0
于是把ic拆下,没东西可热了,结果漏电流还在,那几个电容对地压降还是0
白拆了,还得装回去,由于好久没更新钢网了,没有高通这个型号的网,只好把所有网拿出来,然后在iphone xs的网上找到了孔能对齐的了,装回去,
然后测主电源ic外周,发现好几处对地压降也是0,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有个贼小的电容有点变色了,可能坏掉了,先挖掉
挖掉后测试原来短路的地方,发现压降接近合理的范围了
把刚才测试短路的地方都扫一遍,OK了,现在都不短路了,装机测试
系统启动图标出来了,感觉系统版本非常老,还是Oculus图标呢
然后进入了配对界面,看来原来恢复过出厂
损坏的元件
和飞线镊子比一下
先组装回去了

网友:
凭技术捡漏,我等望尘莫及

网友:
眼力不行,这类东西不碰了

网友A:
可调电源不错,上1.2V烧鸡,然后热成像看到短路电容。

网友:
手艺高在哪都能捡漏

网友B:
有没有QUEST3的漏啊
2太笨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不错,上1.2V烧鸡,然后热成像看到短路电容。

热成像没电了,肉眼观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QUEST3的漏啊
2太笨重了

quest3坏的机身就得过1000,这种漏肯定没咱的事,估计一般都是职业搞维修的和客户谈,直接回收了,要么就是自己拆散件卖了。

网友:
这些要凭技术来捡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