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胆机的空气电容和风扇串联达成无级调速可行吗?

楼主(2024-09-08):
一年之中总有一些日子不吹风扇又热。
开风扇最小档也感觉凉的尴尬时间段。
我现在用的是启动电容串联调速但不能无级调速。
不知道胆机的空气电容能过多少电流?
pwm调速噪音太大。变频器又太贵。

网友:
哈哈,不行

空气电容太小了

网友A:
最大电容才354PF,你认为电风扇能转动?
当然如果动片与定片相碰或者两者之间放电的情况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电容才354PF,你认为电风扇能转动?
当然如果动片与定片相碰或者两者之间放电的情况除外。
...

碰片就无调节效果而已。不会发生什么。我说的是串联。

网友:
你应该算一下P级的电容能过多少电流

网友:
空气联电容太小,计算一下阻抗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电容才354PF,你认为电风扇能转动?
当然如果动片与定片相碰或者两者之间放电的情况除外。
...

有没有容量更大的可调电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容量更大的可调电容呢?

就算有,体积估计很大,不如用可控硅调速电路,或者网购电扇改装遥控的套件,带8档风速的那种。

网友:
估计要1万个并联才够

网友:
这铝板,过10A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这个空气联电容的容量太小,还不如把它卖了换钱买直流电机改风扇,效果刚刚的

网友C:
最小档还风大,那就在定时器上面并联一个2μ电容,定时器拧到OFF就相当于串联2μ电容,最小档风力起码减半,60W落地扇串2μ,40W的串1.5μ。

网友D:
新算一下1uF灯多少PF,再说,调速基本是成等比关系的。

估计10000个这种电容并联后或许能有点效果。

换个思路吧,300块买个米家风扇,1档微风刚刚好。100档无极调速虽然没那么线性,但总体来说还是有效果的。

默认一档1~27,二档是28到54,三档是55到79,之后到100是四档

网友E:
想无极调速,还便宜。用自耦变压器算了

网友:
一个很好的,很天真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有,体积估计很大,不如用可控硅调速电路,或者网购电扇改装遥控的套件,带8档风速的那种。 ...

可控硅试过。噪音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空气联电容的容量太小,还不如把它卖了换钱买直流电机改风扇,效果刚刚的 ...

图片里的不是我的。我就是引用一个图。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档还风大,那就在定时器上面并联一个2μ电容,定时器拧到OFF就相当于串联2μ电容,最小档风力起码减半 ...

我现在搞的是两个1u的串联。然后设置两个开关可以分别单独去短路他们。再串入电路中。配合原来的三档。组合起来有9个不同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算一下1uF灯多少PF,再说,调速基本是成等比关系的。

估计10000个这种电容并联后或许能有点效果。

很好。我现在用的是启动电容来串联。但是不能无级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无极调速,还便宜。用自耦变压器算了

是不错的选择。